[STM32F0] stm32f030f4p6 锁死的现象谁遇到过?

楼主(2017-12-02):
我做了一个小电路,根据stm32f030f4p6的PA4、PA5、PA6、PA7的输入状态决定从串口写不同的内容。
结果这个程序编完只要用stlinkV2写到CPU里面,stlink就再也连不上CPU了,CPU自己也不工作了,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。

网友A:
也有可能芯片挂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有可能芯片挂了;

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同样的程序在别的板子上写进去也是一样没了反应,按理说不应该啊,软件程序怎么会导致芯片锁死呢?我又没禁用调试口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同样的程序在别的板子上写进去也是一样没了反应,按理说不应该啊,软件程序怎么会导致 ...

如果是芯片被锁住了;
你通过串口也可以烧入程序的;

这几个接口操作也没问题,没遇到过你的问题

楼主:
谢谢!我i试试用串口连一下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芯片被锁住了;
你通过串口也可以烧入程序的;

我试了串口下载,也是连不上芯片。又把RESET脚接出来用JLINK 控制也不行

网友B:
大概看了下你的电路,貌似最小系统做的不够规范

网友C:
Reset上的电容呢?直接接VCC?那上电MCU是否能复位?

网友D:
是你之前能下载程序?下载了程序之后芯片用不了?还是一开始就不能下载程序》

网友E:
你遇到的问题,可能是代码中有错误的初始化动作:

比如错误的初始化了 SWD的两个引脚,或者设置的时钟大大高于48M.
解决办法是 Boot0接高电平,然后擦除程序。

网友F:
PC端打开STLINK UTLITY软件工具,使用STLINK通过SWD口连接下。
如果说是软件将调试口占用的话,也不至于连不上,只是连接不太顺畅,
会出现经常连不上,多试几次总可以连上。

另外,如果只是一个芯片,不排除芯片挂掉了。不过从你的电路来看,复位
部分感觉你有点随性,你那电阻怀疑太小了,该低电平不一定出得来。你可以
借助示波器观察下。

这部分电路的设计你可参考下数据手册复位电路的介绍。

网友G:
你这复位电路太简陋了吧

网友H:
烧写程序时,短接reset脚连接的电容试试

网友I:
应该是串口初始化时使用了PA14 TX脚;要串口下载必须boot0脚在复位时为高电平,你接地或者悬空都是进入用户程序区,启动的是用户代码,而且串口下载;拉高boot0脚复位后可以swd下载和串口下载

网友J:
程序还能够运行吗?

网友K:
使用的是什么烧写程序的?

网友L:
楼主尝试串口能不能下载程序

网友L:
检查电源了吗?

网友J:
如果程序不能运行,还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。

网友K:
串口能够少些吗?

网友L:
测量一下stm32的晶振信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串口能够少些吗?

谢谢,问题已经找到,我要初始化PA3结果写成了PA13,相当于直接禁用了s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