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的深度饱和

楼主(2017-12-02):
判定三极管的深度饱和的标准是怎样的?
ib要小于多少倍ic?
或Vce小于多少?

网友A:
没有标准。你可以自己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标准。你可以自己定

pnp饱和时,cb极是正偏,若限制Vcb小于0.3V,
是否就可以防止进入深度饱和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pnp饱和时,cb极是正偏,若限制Vcb小于0.3V,
是否就可以防止进入深度饱和? ...

没有这种规定。

网友B:
1、Ic的大小不随Ib的增大而增大,即不随Ib*放大倍数的增大而增大;2、RC*Ic很接近电源电压VCC。

网友C:
to LZ:

三极管饱和有明确界定,这可以从三极管的特性曲线得知。若想追究其“源头”,那么得看器件原理类的书籍(譬如《半导体器件物理》)。

“深度饱和”,意味着“深入”到了饱和区内,其已经远离临界饱和。

“深度”在工程上有其明确的意义,这里举个例子——深度负反馈,意指反馈环路增益远大于1,而远大于1在数量级上表示至少大一个数量级。

网友D:
用一个图来说明下饱和深度的含义: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to LZ:

三极管饱和有明确界定,这可以从三极管的特性曲线得知。若想追究其“源头”,那么得看器件原理类 ...

现在的教授都这德行?
模糊的描述你已经不能理解?
自己说“明确的定义”,然而举出的例子依然是模糊的。

网友E:
    就是那个三极管线性区,线性度的问题,具体数值未查,我这里举个例子,没有具体查权威定义,比如偏离线性1%,可以认为饱和,5%可以认为深度饱和

楼主:
但是为何有些应用在bc极加上肖特基来防止深度饱和的?

网友F:
深度饱和?深度这个概念无法量化啊

网友G:
不同厂家,不同材料,不同应用,不同功率的管子分别对待,大致VCE<0.7V以下,ib与Icde关系不太固定。

网友H:
术语 总则 GB/T4587 ,具体到某个晶体管,请参见该晶体管的数据手册。GB/T4587

网友H:
这个标准中有饱和电压的限定,没有关于电流的限定。对于深度饱和是未定义的。以13005为例 ,看vce(sat)条文,对应标准中的“是在这样的”。

网友I:
小白不懂帮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