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请教图中D3是什么型号的芯片?

楼主(2017-12-02):
(图片)

网友A:
大叔,人家问的事3只脚的那个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大叔,人家问的事3只脚的那个。。。。。

ok,了解D1是什么,D3就容易猜了.贴个图方便高手**.
原图D3信息不足,N1S232是芯片原有的,还是LZ自已编的?
D1  4脚似乎不应悬空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ok,了解D1是什么,D3就容易猜了.贴个图方便高手**.
原图D3信息不足,N1S232是芯片原有的,还是LZ自已编的 ...

N1S232,这个,似乎是文档相关的文字,不是元件的。。。

网友C(2018-01-02):
感觉有点像BAV99这样的芯片,里面有两个二极管。

网友D(2018-02-18):
没见过这种用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