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声光控电路分析

楼主(2017-12-02):
在下有个电路原理不是很理解,请各位朋友指点下。这是在淘宝看到的一个声光控楼道灯原理图:

卖家提供的原理说明:
本电路设计工作电压为市电220V,用于控制5-60W以内的白炽灯通断电。实际应用时,改变R4的阻值可以改变本电路的工作电压,电压范围控制在5-250V的交流电为宜,可控制带有钨丝不同电压下的小灯泡(如汽车灯泡),220V时R4阻值为150K,22V时为15K,其它电压按比例增减。
220V交流电通过灯泡流向D2、D3、D4、D5,整流,R4限流降压,LED稳压(兼待机指示),C1滤波后输出约1.8V左右的直流电给电路供电。由于LED采用发光二极管,一方面利用其正向压降稳压,同时又利用其发光特性兼作待机指示。控制电路由R1、驻极体话筒MIC、C2、R2、R3、Q1、R5组成。在周围有其它光线的时候光敏电阻的阻值约为10K-20kΩ左右,Q1的集电极电压始终处于低电位,就算此时拍手,电路也无反应。到夜间时,光敏电阻的阻值上升到1MΩ左右,对Q1解除了钳位作用,此时Q1处于放大状态,如果无声响,那么Q1的集电极仍为低电位,晶闸管因无触发电压而关断。当拍手时声音信号被MIC接收转换成电信号,通过C2耦合到Q1的基极,音频信号的正半周加到Q1基极时,Q1由放大状态进入饱和状态,相当于将晶闸管的控制极接地,电路无反应。而音频信号的负半周加到Q1基极时,迫使其由放大状态变为截止状态,集电极上升为高电位,输出电压触发晶闸管导通,使主电路有电流流过,等效于开关闭合,而串联在其回路的灯泡得电工作。此时C2的正极为高电位,负极为低电位,电流通过R2缓慢地给C2充电(实为C2放电),当C2两端电压达到平衡时,Q1重新处于放大状态,晶闸管关断,电灯熄灭,改变C2大小可以改变电灯熄灭时间。

在下不明白的是:为什么有光线时,Q1集电极始终处于低电位?
求有经验的朋友解惑!谢了!

昨天试了用multisim仿真,发现效果不一致,头晕中

网友A:
他不是已经说清楚了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他不是已经说清楚了么

他只是说,有光的时候光敏的阻值是10~20K,这样一个电阻通过集电极接到GND,为什么就把集电极的电压拉低了?

楼主:
没人吗?自己顶一下

楼主:
唉,再顶一下

网友A:
就那么几个元件,完全可以自己搞定。
就算他说的数值有偏差,但原理是对的。

网友A:
非常简单,别人说了你不信,也不去自己分析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非常简单,别人说了你不信,也不去自己分析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你咋知道我没有分析?我是分析了,分析不清楚,才来问的。
他上面说有光的时候,光敏的阻值在10K~20K,这样一个阻值,是不可能把集电极拉低的。所以数据是有问题的。
貌似你没有认真看我的问题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非常简单,别人说了你不信,也不去自己分析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我已经在别的论坛讨论清楚这个问题了,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