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弱弱问一个问题 N76E003是如何程序防盗的?

楼主(2017-12-03):
没有注意到有这方面的资料,是不是和STC那种意思?直接无法读取??刚计划用新唐,有朋友说STC就是新唐+ISP引导程序,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?

网友A:
不懂你这是啥意思,事实上根本没有一个靠谱的防盗。。

网友:
你看看哪个芯片可以真的做到防盗,没有一个。

网友:
是不是有什么烧熔丝保护代码的设置。

网友:
芯片加密使能位
1 = 芯片不加密。 Flash存储器不加密,用户可通过硬件编程器/ ICP编程器读
取FLASH的值.
0 = 芯片加密。全芯片FLASH区域加密,通过硬件编程器/ ICP编程器读取
FALSH的值,读回全部为(FFH),对FLASH进行编程无效。
备注:配置字内容始终不加密,可以读出。当LOCK位配置为0对芯片加密后,
配置字内容不能单独擦除或改写,解除芯片加密的唯一方式是执行全擦除
动作(whole chip erase) ,一但执行全擦除动作,FLASH内所有内容将被擦
除且配置字内容也会被擦除。
芯片加密,不影响IAP功能。

网友B:
ICP烧录时勾上加密就行啦

网友C:
N76E003跟STM8S003一样,每个芯片都有唯一的ID, 跟人的身份*类似。

STM003的唯一ID是不能够被修改的,N76E003的ID好像也不能被修改,这是现在靠谱的防盗版措施的根据、起点。

那些用加密位、烧毁脚位的方法已经过时了,只能安慰自己,连个小毛贼都防不了,更不要说防那些从芯片厂跳槽出来的专门**芯片的江洋大盗了,看到他们的技术和装备你会感叹为什么他要去做贼。

理论上,8位单片机的加密都可以被**。你只要做到让别人**的成本远远大于他自己写代码的成本就可以了,不要幻想做一把没人能打开的锁!苹果公司多NB啊,账上趴着一万亿RMB的存款,它那几项加密措施哪一项没被**?

至于芯片加密的细节和思路,不要在这里讨论吧?再高明的加密方法,原理不会太复杂,加密原理被人知道了,**是很容易的。

网友D:
程序加上ID判断就行了,程序解密从来都是从内部攻破的,读出来的代码,基本无用.所以,内鬼一定要防好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