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面教材——“波功率”

楼主(2017-12-03):
1.高手讲话的特点是:一旦他说“众所周知”或“我们都知道”,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话,可能整个世界上就他一个人知道!

2.从语文角度看,说响度表示功率,正常人理解不了这种反话!改成功率表示响度是不是更符合逻辑?

3.从技术角度看,和响度直接挂钩的是声压p!而且初中物理就学过,响度与距离声源的远近有关!而声功率与距离没有任何关系!这就从侧面证明了这种说法不靠谱!

摘自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171560-5-1.html

楼主:
附加说明:

1)功率是个宽泛的概念,具体落实到相应的领域有其具体的形式,譬如声响和光亮等。

2)波的能量流密度(矢量),若按点源考虑,那么其与源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关系(不考虑损耗)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附加说明:

1)功率是个宽泛的概念,具体落实到相应的领域有其具体的形式,譬如声响和光亮等。

菜**!!!

网友A:
这个回复,我也是醉了!

[石英晶体被磨成薄薄的一片,其厚度决定了晶体的谐振频率。晶体片越薄,其谐振频率越高。

这是我发的帖中两句话。两句中各有一个“其”字。
第一个“其”,显然指代“一片”。第二个“其”,显然指代“晶体片”。
汉语文水平如此,其余可想而知。]

网友A:
把一片代入原文,变成:

……,一片厚度决定了晶体的……_

连个主语都没有,汉语水平如此,其余可想而知!

网友A:
其他同盟军姐妹团还有什么要补充的?没有问题俺要撤了,和菜鸟大师聊天好生没趣!

网友B:
【把一片代入原文,变成:
……,一片厚度决定了晶体的……_
连个主语都没有,汉语水平如此,其余可想而知!】

百*度一回:

代词
1.人称代词
1)他(她、它)的,他(她、它)们的。后也指代第三人称。[1]
例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”——《论语 卫灵公》
2)其中的
例:忘其所以。
2.指示代词
那,那些。
例:“以其人之道,还治其人之身。”——朱熹《中庸集注》

以为像解方程的代入消元法那样直接代入?

网友A:
连代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,还敢说是中学毕业的!

白度一回:

代词是指具有代替或指示人、事物作用的词。

懂不懂什么叫代替啊大侠?

网友A:
二位常时间生活在粉丝众星捧月般的恭维中,早已迷失自我、飘飘欲仙了,忘记自己是谁了!忘记自己几斤几两了!这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捧杀结果!

大师好歹会装,而且装的有摸有样,俨然一代宗师!而大侠连说话都不利索,语言表达能力都没有!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帖子,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了,但一个问题都说不清楚!考虑到年龄问题,你这辈子马马虎虎就这样了,用H的话讲,就是“那么你已经没什么希望了。”

网友A:
随便找句话,做修改作文练习,大侠看看哪个版本更通顺些,那个读起来折磨人!

原文:
[钢琴调音师在为钢琴调音时,有的把对应同一键的两根弦或三根弦调到音高完全一致,有的把两根弦或者三根弦调得略为差一点点。这个“差一点点”,就会产生拍频,使钢琴发出的声音与三根弦完全一致有差别,有“拍”的效果,声音有一些“颤动”,这个“颤动”就造成了一种特殊的音色。]

网友B:
据说英文很厉害,经常引用英文当证据(虽然总是只言片语)。
I 是代词(pronoun),me 是代词,my 是代词,mine 还是代词。
能“代替”么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附加说明:

1)功率是个宽泛的概念,具体落实到相应的领域有其具体的形式,譬如声响和光亮等。

功率是个宽泛的概念,具体落实到相应的领域有其具体的形式,譬如声响和光亮等。

由此,我相信他对光的干涉条纹等等的物理意义很模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功率是个宽泛的概念,具体落实到相应的领域有其具体的形式,譬如声响和光亮等。

由此,我相信他对光的干 ...

这句话:

而声功率与距离没有任何关系!

说明那厮中学没毕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功率是个宽泛的概念,具体落实到相应的领域有其具体的形式,譬如声响和光亮等。

由此,我相信他对光的干 ...

对,我对干涉很模糊!

有个大师居然不懂双缝实验,跟我抬杠不能同时过双缝,还发帖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!

这才过去几天啊,又忘了?要不要我把帖子翻出来看看?

网友A:
两个中学毕业生,老是在21IC上考察985院校毕业生的大一大二基础理论课知识,他俩好意思,我脸却红了!

既然谈到干涉,那我想请教大师和大侠or其他同盟军成员,杨氏双峰实验说明了哪几个问题?

网友A:
提示:干涉条纹的物理意义,随便哪本大学物理教材都会讲!而我这个基本问题,一般书上不讲,你得动动脑子自己总结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据说英文很厉害,经常引用英文当证据(虽然总是只言片语)。
I 是代词(pronoun),me 是代词,my 是代词,mine ...

过奖了,我英文水平一般,但是比你高一个珠穆朗玛峰!

你说英语时,I,me和my,都可以用“张霉”代替!

例如,who is it?   (代入who is Mei Zhang?)

it's me!(代入我是张霉,张霉是我)

网友B:
找个代入 my 或者 mine 的例子,如何?

网友A:
**都是人写的,是人写的就有author!author在哪还要我给你找?

人要是能笨成这样,生活多郁闷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句话:

两个人都中学毕业,于是笑话人中学还没毕业!

如果这两个人是小学毕业的,肯定会说“这厮小学还没毕业”!

所以咱吃个馒头争口气,来句“这厮大学还没毕业”还行?有勇气说不??说这句话起码能说明你们还上过大学的!

网友A:
继续10楼修改!

1.“二根线或三根弦调到”,几个字连说两遍累不累???
2.“使钢琴发出的声音与三根弦完全一致有差别”!这句话你能读懂???病句还有歧义!#完全一致有差别!#,你怎么不说两个东西“完全相同不一样”啊?声音和弦怎么比较啊?
3.那段话最后一个词居然是音色,音高和音色一起调!钢琴调音师工资好高啊!

网友A:
病句到处都是,触目惊心啊!

[说到“音色”,早期认为不同的音色是谐波含量不同造成的。]

说成[音色的不同是由于谐波成分的不同而造成的!],这样勉强能读一读!

网友A:
大侠聊音色时,有一个时间顺序, “早期”,“后来”“再晚一些”等!

请问大侠,这个顺序是你发明的,还是历史事实就是如此?

网友A:
我是不是也要来篇反面教材啊?

网友A:
这个病句我也看不懂=

[钢琴调音师在为钢琴调音时,有的把对应同一键的两根弦或三根弦调到音高完全一致,有的把两根弦或者三根弦调得略为差一点点。]

两个“有的”后面主语是什么?是钢琴调音师还是琴键?
按常理推测,如果是钢琴调音师,那么同一个琴键,不同的调音师调节结果大不同,这有点不靠谱!
所以剩下的可能是琴键,同一个调音师,对于不同的琴键调节结果不一样,这勉强说的通!

但是问题来了,大侠说三根弦的音高调的结果都不相同(故意差一点)?这个问题太专业,目前难以判断这个说法靠不靠谱!

目前搜索了几本钢琴调律原理方面的书籍,几本书都说是尽量把三根弦调成一致的,故意调偏的说法还没看到!

网友A:
不过目前可以肯定的是,大侠谈音色时非要把拍和颤音直接挂钩,这个说法不妥当!

影响音色的两个主要素是:声音的谐波分量和声音的动态特征(猝发-衰减包络和颤音)!而颤音包含两个方面,一个是调幅,改变的是音量,另个是调频,改变的是音高!而许多乐器的演奏,通过使用揉弦等人工控制技巧照样可以得到颤音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不过目前可以肯定的是,大侠谈音色时非要把拍和颤音直接挂钩,这个说法不妥当!

影响音色的两个主要素是: ...

大家看下图中红框,song真是“宋”字汉语拼音啊,不服不行啊!

附录:响度有两个单位:phon和sone!至于song么,大侠发明的!

网友A:
上图中,画圈处那句话也是个病句,逗号后、是字前没有主语,按照语文习惯看,会认为主语是宋,这明显不对!
所以这句话说成:响度是由……得到的,其单位为宋!
后面那个1宋的定义也是病句,相比较于摆渡上定义就知道了:[1宋的定义为声压级为40dB,频率为1000Hz,且来自听者正前方的平面波形的强度。]

网友A:
上面花了大量篇幅论证大侠根本没有读写能力!

下面论证其技术层面上很多说法不靠谱!

例如上图中,他说听力测试是很“粗糙”的测试!
事实果真如此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上面花了大量篇幅论证大侠根本没有读写能力!

下面论证其技术层面上很多说法不靠谱!

按大侠的意思,听力测试就像我们每年去医院体检时那样,医生问你句话,你答一声就ok了一样粗糙!

先看听力测试信号路径,播放器还是CD,整套仪器还是很专业的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按大侠的意思,听力测试就像我们每年去医院体检时那样,医生问你句话,你答一声就ok了一样粗糙!

听力测试分为两个部分,第一关是严格的双盲测试,看看测试者能否区分两个信号的差别,以及能区分到什么程度!
第二关是要打分的,看得出这个测试是花了不少心思设计的:

网友C:
支持技术交流,不要人身攻击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