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活动] SPI转串口电路分析

楼主(2017-12-03):
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多个串口,但是单片机串口刚好差一个,于是找到了UA5589这个SPI转串口芯片,准备试用看看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呢?

网友A:
IO模拟?
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好方法

楼主:
附上UA5589中文datsheet

网友B:
IO模拟,MCU的负担很重,你能找到芯片就用芯片吧。

网友C:
如果波特率不高(19200或以下),则用软件做还是很好的,CPU开销不是很大。

网友D:
如果是和别的MCU通讯  可以用modbus总线

网友E:
扩展串口可以用CH432或者CH438,CH432是SPI扩展2路串口,CH438是并口扩展8路串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