顺易捷打样怎么样

楼主(2017-12-03):
有在顺易捷打过样的吗  怎么样

网友A:
还不错。好几年前打过一次。

网友B(2018-03-07):
众一电路不错,可以做高精密的

网友C:
还可以,我们普通样板一般都放那里做的,0.2mm以下线宽和间距的不敢做,现在总的做过起码不下50次了吧。
我们一般都做的双面板3天件,交货时间也还可以,大多3天出货,最忙时也就5天,只出现过一次板因为做错后返工,花了一个多星期的。以前经常出现非金属化孔给孔化了,槽孔没做这类的错误,最近一年都正常的。

网友D(2018-04-12):
可以试试深圳一智快捷哦可以双面板多层板免费加急哦

网友E(2018-07-05):
深圳捷多邦也好 交期快 质量好 ,服务到位

网友F:
某管理人员,非要我截图才能说明问题?

网友(2018-08-28):
引用 网友F:
某管理人员,非要我截图才能说明问题?

有些时候能拖个1个星期,尤其是双面板

网友:
顺易捷的ERP系统不好用  经常卡在某个界面   无法下单  又得重新填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