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求助,多个小MOS信号(或的关系)怎么控制一个大MOS?

楼主(2017-12-03):
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求助下大家怎么解决!DW01芯片会给出一个高/低用来驱动MOS,来进行充电或者放电保护。现在是24串DW01,级联,保护24串电池组,当一个DW01芯片充电保护或者放电保护时候,就可以控制一个MOS进行充电保护或者放电保护,这个MOS驱动电压为10V,而且这24个控制信号是每串电池的电压,所以不能一起共用,需要隔离。我现在想的是每个信号用三极管做开关再来控制MOS,具体的有点犯难了

网友A:
电池组有专门的保护方案,DW01这类单电池的IC不适用了。

网友B:
DW01可以级联使用,不过那个要技术,猪你好运想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池组有专门的保护方案,DW01这类单电池的IC不适用了。

我知道有更好的,但是这个成本低,一串才1元不到。

网友C:
我觉得用这个芯片也是可以实现的, 只是控制电压最好由单独的电路实现, 由于驱动电压高于电池电压, 是否需要考虑增加升压电路, 比如比较简单的是电荷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用这个芯片也是可以实现的, 只是控制电压最好由单独的电路实现, 由于驱动电压高于电池电压, 是否需要 ...

我找到个方法,仿真测试了下没有问题。OC是每个芯片的充电控制信号,可充电状态是高电平,不可充电是低电平,用下图的电路来控制MO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