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CPLD的资源达到了90多,对逻辑和时序有何影响?

楼主(2017-12-03):
以前曾听人说过,CPLD的资源不建议超过80%,但一直没有真实面对过。最近有个项目,因为外部信号的意外,临时需要增加CPLD的功能,结果导致CPLD资源暴涨。如图片,型号是ALTERA的EPM570。逻辑和时序会失控吗?还是只是被延迟了?谢谢。

楼主:
从我实测的结果来看,逻辑能受控,但是时序似乎变慢了。
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专家,给确认一下。

楼主:
这个水潭太安静了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从我实测的结果来看,逻辑能受控,但是时序似乎变慢了。
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专家,给确认一下。 ...

时序看综合布线后的报告,具体加约束就行了,能达到你要求就可以。
至于资源多了,逻辑分布的位置就更广,会导致布线资源紧张,部分布线布的比较长,时序自然也就差了些。

做好约束,代码优化应该问题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时序看综合布线后的报告,具体加约束就行了,能达到你要求就可以。
至于资源多了,逻辑分布的位置就更广 ...

谢谢。
我编CPLD,一般都是大致编好,直接实测。以前没有遭遇资源紧张时也便罢了,现在这种情况下,不得不去深究一些细节问题。比如您说的约束?如何加约束?比如您的意思是说,某一个信号从发生到产生结果不得超过多少延时?如何设置这个约束?
谢谢。

网友B:
CPLD 我没有使用那么多,FPGA我曾经使用一次达97%,烧录后开始还能运行,后来就会发生死机现象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
我编CPLD,一般都是大致编好,直接实测。以前没有遭遇资源紧张时也便罢了,现在这种情况下,不得 ...

同步电路,一般就约束下时钟频率,io口的建立保持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