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做了一个PCB,求大家看看为什么工作不了

楼主(2017-12-03):
不太懂电路,给原理图求淘宝店家画了一个PCB,买了元器件回来焊了却用不了,大家看看怎么回事。我在想是不是我电源供电有问题,因为通电后板子非常热。会不会一瞬间电流过大IC烧坏了。我是直接用的安捷伦的电源供+-12V   用函数发生器输入一个25mV的正弦信号,用示波器去检测输出,检测不到信号。
也不知道我这样测是不是合理的,向大家求助!
坐等答复!

网友A:
问题在于你的正负供电 和AGND 怎么接的?
正负电那来的 ?

网友B:
没找对人啊!

网友C:
目测问题不大,两个地之间要不要连起来?

网友D:
找淘宝技术支持

网友E:
画这块板,多少钱?

网友F:
呃 ,这也需要花钱找人画啊

网友G:
AGND 和GND要连起来形成回路。然后系统地和安捷伦电源的地有连起来么?

网友H:
我还不会做PCB呢

网友I:
这电路发热,肯定是有比较严重过的问题的……这个电路的意图是什么,U1的1脚输出是多少?

网友J(2018-02-20):
把AGND和GND连起来试试

网友K:
输入端有这么大的电容形成反馈环路,人家信号是从同相端隔直输进去的,自激。把CE换成电阻,可以正常工作。

网友L(2018-05-12):
有 电子工程师吗?加我QQ1191648037

网友F:
引用 网友L:
有 电子工程师吗?加我QQ1191648037

论坛有很多阿
有什么问题,都可以在论坛发帖的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输入端有这么大的电容形成反馈环路,人家信号是从同相端隔直输进去的,自激。把CE换成电阻,可以正 ...

可以加个QQ吗?1191648037

网友G:
你Vin输入的信号频率多大呢?搞一个40Nf的电容串联在输入端。。。

网友M:
为啥有两个地

网友N:
两个地之间是否可以连接,还是电路板发热是不是因为超负荷了?元件的焊接有没有到位?

网友O:
这也要别人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