恒功率、恒压、恒流的问题

楼主(2017-12-04):
【不懂就问】
对于恒功率模块(比如功率电源)
所以有如下疑问
【1】如果是恒功率(比如开关电源或者线性电源),这个恒定功率是是如何确定的
         是不是指的是电源中变压器的功率吗?还是说怎么样?
【2】比如说30A输出的驱动模块,是指输出最大30A吗?因为驱动器接负载,电流是由负载决定啊?
谢谢!

网友A:
楼主的问题缺乏必要的前提即语境,所以太过突兀,而且从楼主的描述看,楼主的基本概念有问题。恒功率模块和功率电源没有直接的关系,跟变压器功率更是无关。30A指最大电流,没有负载自然电流很小,电流由负载决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问题缺乏必要的前提即语境,所以太过突兀,而且从楼主的描述看,楼主的基本概念有问题。恒功率模块和 ...

谢谢指点,就是因为听过用过很多定功率的电源模块,所以想知道功率的定值是如何确定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点,就是因为听过用过很多定功率的电源模块,所以想知道功率的定值是如何确定的? ...

什么叫“定功率的电源模块”?

网友B:
我给你简单回复一下,希望你理解:
第一:所谓恒功率模块只是一个相对概念,只是针对当负载过大的时候,能提供一个稳定的输出功率,不再增加,以保护电源。比如,你设定输出功率为100W的模式,那么,你加上一个30W的负载,电压输出为24V。那么,它能恒功率么?显然不是,且随着你的负载加大,一旦超过100W的时候,它最大只输出100W的能力,如果继续加大负载,导致电流增加,那么,势必电压就会下降...这就会导致线路发热严重...久了会有可能烧线路的。所以,有一个最大30A的限制的指标.
第二:30A的输出驱动模块是指最大输出电流为30A,是由负载决定的,还是一个比如:假如你有一个30A最大输出的恒功率模块,那么,假如功率最大输出能达到600W,这样,输出电压在0-24V之间变动的,如果你加入一个负载,在恒功率下达到了600W,且最大输出限制在30A,那么,你的电压就自动降低为20V,而不是最初预设的24V。其实,这个时候,你的负载内阻折合起来的纯电阻性就是20V/30A=0.6666666欧而已。
明白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给你简单回复一下,希望你理解:
第一:所谓恒功率模块只是一个相对概念,只是针对当负载过大的时候,能 ...

恒功率就是恒功率,与负载无关。不论负载怎么变,输出的功率都是恒定的,这才叫恒功率输出。你说的是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,这既不是恒功率,当然也不是定功率,恒和定是一码事。
楼主的问题在于其括号里的内容,恒功率电源模块跟功率电源(其实并没有什么“功率电源”一说,是电源都有输出功率)、恒功率跟开关电源、线性电源根本就是不同范畴的概念。所以,楼主要补的是基础,而且是最基础的理论知识,而楼上的解释关于恒功率的说法是有问题的。

网友A:
楼主该去弄明这些概念:功率、电源的/输入输出功率、电源的额定输出功率、电源的最大(极限)输出功率、负载功率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恒功率就是恒功率,与负载无关。不论负载怎么变,输出的功率都是恒定的,这才叫恒功率输出。你说的是电源 ...

理解你说的问题,我只是给他回复,引导他理解恒功率的意思,当然,恒功率输出肯定是指恒定输出功率的功率。只是让他明白一个恒定功率来源与需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理解你说的问题,我只是给他回复,引导他理解恒功率的意思,当然,恒功率输出肯定是指恒定输出功率的功率 ...

对于概念糊涂的初学者,最好的帮助就是打回去看课本,基础概念都不去学习、不理解,以后至少在技术上不会有什么出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于概念糊涂的初学者,最好的帮助就是打回去看课本,基础概念都不去学习、不理解,以后至少在技术上不会 ...

谢谢你的指导,我在行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