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间应该放什么模块呢?

楼主(2017-12-04):
本人新手,读计算机出生,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子,问得比较初级的问题,大家多多包含。

上图中,左侧是一个12V1A的电源,右侧是一个12V的电机,还有一个电压是3.3V的GPIO口(可输入高电平3.3V,低电平0V的功能)请问中间用什么模块呢,来当一个开关的功能,从而驱动这个电机?

请具体说明步骤,成分感谢!

网友A:
双极型三极管或MOS管。

网友B:
模块 或许包含MCU+电源转换+控制电路

楼主:
额,不懂具体的电子器件,请问是否有现成的模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双极型三极管或MOS管。

感谢您的回复,不懂具体的电子器件,有没有具体的模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模块 或许包含MCU+电源转换+控制电路

额,表示不懂?

有没有现成的模块?

网友C:
晶体管共射极开关电路,这个楼主应该学过,所有电类专业都会开设电子技术基础这门课,模拟部分三极管相关章节中最简单的部分。

网友D:
电机驱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晶体管共射极开关电路,这个楼主应该学过,所有电类专业都会开设电子技术基础这门课,模拟部分三极管相关章 ...

感谢您的回复,其实我是计算机专业出身,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子相关的东东,啥是三极管其实俺也不是特别清楚,正在百度中.......

还是非常感谢您的回复!

楼主:
感谢您的回复,能否再具体一点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您的回复,其实我是计算机专业出身,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子相关的东东,啥是三极管其实俺也不是特别清楚 ...

去看教材,计算机专业一样学过的。

网友E:
按照楼主的知识结构,建议用步进电机驱动模块,而且我怀疑楼主所说的电机可能就是个步进电机,那个GPIO可能就是用来输出PWM

网友F:
你那个3.3v的gpio应该是单片机的控制io,所以接上电机驱动啊就行了(要包含电平转换)

网友G:
直接用光耦吧,4n25,或者三极管8050,直接搜一个单片机控制电机电路,网上都是现成的

网友H:
网上买一个电机驱动模块

网友I:
嘿嘿,以后还要多多请教大家,别嫌弃小生笨喔

网友J:
只有我没看到图吗。。。

网友K:
直接淘宝一个3.3V的继电器模块,别自己折腾焊接,你会怀疑人生的。

网友L:
计算机专业也学电子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