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模拟产品-信号链]
【求助】有没有集成了24GHz频段的波形收发器、MCU、ADC等功能在一个单芯片上的?

楼主(2017-12-04):
如题,大家可能都知道,24GHz到24.25GHz这个频段,汽车雷达和物位计什么的,多有应用,我知道的,英飞凌有收发一体或单独的信号产生芯片,另一方面,开发者就得自己去开发应用,连同ADC、MCU等等,其实开发的难度和周期也不小,那么是否有将信号收发、采样、MCU等功能电路集成在一起的单芯片解决方案么?哪位大神见过或者用过,还请给指点一二,先行拜谢了

网友A:
BGT24ATR12 收发器芯片  网上搜到的,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。

网友A:
型号:BGT24ATR12
品牌:Ifienon
1. 24 GHz ISM波段收发器与一个发射器和两个MMIC
2. 接收单位
3. 显示合格AEC-Q100
4. 完全集成VCO低相位噪声
5. 可切换的预定标器1.5 GHz和23 kHz输出
6. 在芯片功率和温度传感器
7. 吉尔伯特基于零差正交接收机
8. 单端射频输入终端
9. 低噪声图NF单边带:12 dB
10. 高转换增益:26 dB
11. 高1 dB输入压缩点:-12 dBm
12. 单电源电压3.3 V
13. 低功耗690兆瓦
14. 200 GHz锗硅:双C b7hf200技术
15. 完全ESD保护装置
16. VQFN-32-9无铅塑料包包括。LTI特性
17. Pb-free(通过无铅认证)包
BGT24ATR12是硅锗MMIC信号生成和接待,24 GHz ISM的操作乐队从24.00到24.25 GHz。它是基于一个24 GHz基本电压控制振荡器。一个可切换的包括频率预定标器输出频率为1.5 GHz和23千赫。飞机主要射频输出交付。11 dBm电能来满足天线的信号。RC多相滤波器(PPF)是用于LO正交相位的一代的零差交downconversion混合器。输出功率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实现监控目的。通过SPI设备控制和制造0.18µm锗硅:C技术提供的截止频率200兆赫。MMIC封装在一个32针无铅通过无铅认证VQFN包。
描述:
收发信机/双接收机单片集成电路
特征概述:
AECQ100合格
全集成低相位噪声压控振荡器
可变分频器1.5 GHz和23 kHz输出
片上功率和温度传感器
单端射频输入端子
功耗690毫瓦

网友B:
BGT24ATR12是硅锗MMIC信号生成和接待,24 GHz ISM的操作乐队从24.00到24.25 GHz。它是基于一个24 GHz基本电压控制振荡器。一个可切换的包括频率预定标器输出频率为1.5 GHz和23千赫。

网友C:
很多的,楼上的推荐都不错,可以尝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