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TPS61261DRV自身耗电8mA

楼主(2017-12-04):
目前使用TPS61261DRV作为系统的输入电源,输出功耗大概六十左右毫安,,测试过程发现芯片自身耗电就要8mA左右,很不正常,电池耗电太厉害,排查不出啥原理,那位大侠帮忙看看啥原因,谢谢

网友A:
这是个升压转换器,  29µA 静态电流
看你的电流符合推荐电路, 手册上没有给出这个电流变大的因素.
要不检查一下这些电容吧. 有没有漏电

楼主:
电容、电感的值都按照规格书的调试过了,还是存在同样的问题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个升压转换器,  29µA 静态电流
看你的电流符合推荐电路, 手册上没有给出这个电流变大的因素.
要不检查 ...

这是我的原理图,现在的现象是:
1、用2个万用表测试,一个接到输入端测试电流是60mA左右,一个接到输出端测试电流为43mA左右(单独测试也是一样的,意思是我忽略这个芯片供电,在输出端给系统供电也是43mA左右)
2、静态状态下测试:系统整个都上电,但是不发送数据和图像(因为我工作时候需要无线传输(耗电11mA)和图像采集(25mA)),跟上面测试一样,输入端供电是32mA,输出端供电是24mA;
结论:从测试结果来看是这颗芯片本身耗电就8mA以上,这是不正常的(规格书上好像才是27uA),帮忙分析一下是那的原因,谢谢!(外围元器件参数都是按照规格书来调的)

网友A:
你好象并没有给出输入,输出的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象并没有给出输入,输出的电压

输入是2节锂电池串联在一起(3V@100mAH),输出是3.3V,然后给系统供电,LDO到2.8V、1.5V、1.8V,总的功耗大概四十几毫安的样子,理论上电池应该持续供电2小时以上的!

网友A:
哦, 可以理解为, 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.
根据能量守恒定律, 输入电流当然要大于输出电流才能守恒哦
这不能说是芯片耗的电.

看来楼主还是电源新人哪, 有时间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的知识. 咱们论坛上有很多学习资料和视频课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哦, 可以理解为, 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.
根据能量守恒定律, 输入电流当然要大于输出电流才能守恒哦
这不能 ...

嗯,谢谢,但是我即使输出调节到2V9/3V0,输入是3V158左右也是同样的现象,电池一会就没有电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嗯,谢谢,但是我即使输出调节到2V9/3V0,输入是3V158左右也是同样的现象,电池一会就没有电了
...

版主能方便加我一下QQ吗?80874241,我私下请教一下,谢谢

网友A:
如果要解决的是不工作的时候也耗电的问题, 你可以使用 EN 控制休眠, 这样非工作时段的耗电是 uA 级的

楼主:
你说的这也是一个方案,但是我现在的产品来说实现不了,非常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个升压转换器,  29µA 静态电流
看你的电流符合推荐电路, 手册上没有给出这个电流变大的因素.
要不检查 ...

使用TPS61021A这颗料:输入用氧化银纽扣电池串联后3V0@150mAH(每节电池1V5@150mAH),输出是3V0@39mA(现在测试最大功耗,用万用表串联到输入端测试的)
1、工作的时候上电瞬间电池电压降到2.7V,然后持续工作电池电压以0.1V的幅度跌落,持续45分钟就跌落到1.6V一下,不能正常工作了;
2、静态下,输入电池的电压也会下降到2.7V左右,输出是3V,串联到输入的万用表显示22.12mA左右的电流
从现象看这款芯片用电池做输入的话稳不住,效率转换感觉太低,帮忙看看啥原因,需要啥改进,谢谢

网友B:
两个疑问:
1,你测量芯片静态功耗的时候不把后级电路断开的? 按照你的描述,你的后级电路只是说不发送图像和数据,并不代表你的后级电路自己没有静态功耗;
2,电池供电掉电压快,续航短,并不全是电源芯片的锅,你查查看纽扣电池的数据手册看,我觉得问题在电池本身,不知道你所谓的氧化银纽扣电池是哪个型号,按照我的理解,不管是氧化银还是二氧化锰,只要是纽扣电池,电量和放电电流都是很小的,你的所谓的150mAH只是一个电量只标,并不代表你要多少电流他就可以放出来,一般纽扣电池的连续放电电流最多几个mA,你的应用用纽扣电池根本不合适!

网友B:
给你看个CR2032电池参数,最大连续放电电流只有3mA,当然,实测数据可能会更大一点,但是电压同样会掉的很快

网友C:
这个TPS61261芯片的,下去了也整几片的

网友D:
要想不耗电,就让他睡眠

网友E:
用 EN 控制休眠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 EN 控制休眠试试看

谢谢,这个我们产品的特殊性使能工作后是控制不了的。这个是效率转换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