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03固件库V2.0外设定义命名全变了

楼主(2017-12-04):
GD32F103固件库V2.0外设定义命名全变了,为什么相应数据手册没有更新啊?

网友A:
不会吧,程序怎么兼容呢

楼主:
你可以去下载GD32F103 V2.0固件库看看,例如:SPI1改为SPI0,PWM1改为PWM0,TIM3_CH1改为TIMER2_CH0等等。

网友B:
数据手册是成套的,没友啥需要更新的就会维持原样的

网友C:
330的库也是这种风格,主要用宏实现,好处是代码尺寸可能会小一些,坏处可读性不太好。我一般只用库的头文件。

网友D:
这个可以比较下大小的

网友E:
这个是资料不齐全的哈

网友F:
这个很正常的,,新的版本的肯定会有更好的命名规则的

网友G:
这个问题的我还没注意到的呢

网友H(2018-01-24):
应该是兼容的吧,可以不用去管这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