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 64位seed xds560plus找不到驱动程序

楼主(2017-12-04):
win7 64位的系统,安装了CCS3.3,按照SEED-XDS560PLUS仿真器安装、使用指南上的做了,USBorPCI选CCS3.3是it is in USB model now,插上560仿真器的USB后显示找不到驱动程序
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,求大神指点!

网友A:
解决了吗     应该是仿真器或者USB的驱动没安装号      不行再设备管理下面让设备找到目录在安装一次

网友B:
解决没 我好像有这个驱动 需要的话我发给你

网友C: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3549ff204b35eefdc8d33398.html

网友D:
必须使用XDS560吗

网友E:
网上有这个560的驱动。

网友C:
http://download.csdn.net/download/ruby97/4257791

网友D:
楼主需要仿真什么芯片?

网友E:
建议楼主换个XDS100V3.

网友F(2023-08-28):
引用 网友E:
建议楼主换个XDS100V3.

XDS100V3,这个选哪家公司的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