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 64位seed xds560plus找不到驱动程序

楼主(2017-12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WIN7 64位好像不支持CCS3.3,我当初就是64的机子,然后我的仿真器是XDS510P,然后后面查了资料,好像是不支持64位的,然后我换了个32位的完美运行。

网友B:
560白费,使用其他的仿真器。

网友C:
楼主要对什么芯片仿真?

网友D:
怎么还是用CCS3.3

网友B:
推荐XDS100V3.

网友C:
xds560贵,但是不好用。

网友D:
这个可能不支持64位的系统,换个32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