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7M的超声波雾化片驱动电路不起振

楼主:
这是为什么呢?小白一枚,求各位大佬指点,振动电路按照的是网上的某加湿器产品做的

网友A(2017-12-04):
实际上因为雾化片性能不同,选择的电容电感是不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际上因为雾化片性能不同,选择的电容电感是不同的

我这个是按照论坛某一位DIY高手的电路重复做的,不知道为嘛不行!

网友B:
bu406  r7用1206

楼主:
改过来了是BU406,R7你说用1206封装么?封装也有影响?我现在按照这个电路智能看见水振动但是不起雾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改过来了是BU406,R7你说用1206封装么?封装也有影响?我现在按照这个电路智能看见水振动但是不起雾 ...

雾化片下面加一个22n的电容,c4用33n的电容,c5用1n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雾化片下面加一个22n的电容,c4用33n的电容,c5用1n的

是我电路振荡频率没达到1.7M谐振频率么?现在只能看见水能振动但是不起雾

网友C(2018-03-07):
电路图有错吧?雾化片、Q3基极、R7、C4应该是连接在一起的吧?

网友D(2019-10-29):
楼主,您好!我有个3MHZ的驱动电路图,也有不懂的地方,方便一起探讨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