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30的自带boot下载脚是哪些?

楼主(2017-12-04):
我有看手册,手册描述是  boot room 通过UART1去编程这个flash,但是这个UART1是指哪个脚呢?是不是所有型号都是指   PA9 PA10这两个脚的UART1,因为好多个脚都可以选择为UART1。
我用130C8是用PA9 PA10,我现在想用130G8,心理有点没底,在手册里面也没有找到具体的脚,
只有描述说是UART1,哪位大侠知道,指点一下啊。

网友A:
GD32所有系列用PA9,PA10都是可以的。

网友B(2018-07-07):
二楼正解啊

网友C:
比如130、150、170、190属于1x0系列,同一系列的基本差不多就是多外设少外设,103、105、107、109属于10x系列,其他的片子也一样。后面的命名第一个字符表示的是引脚数目,第二个是flash大小,第三个是封装,第四个是温度范围

网友D:
恩 楼上说的很详细

网友E:
这方面还不太清楚的

网友F:
这方面的还不是很清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