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新唐N76E003如何计算定时器0模式1的初值,以4ms为例

楼主(2017-12-04):
新唐N76E003如何计算定时器0模式1的初值,以4ms为例,麻烦解答详细些,感觉和51不一样

网友:
这个要看手册,看例子了。官方提供了BSP,里面有定时器例子。

网友:
不会玩的话,用官方例子,固定一个参数,然后修改另外一个,看变化。

网友A:
联系我们,我们是新唐老牌代理商

网友B(2018-04-20):
有没有计算方法分享一下,谢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计算方法分享一下,谢谢

看手册,外设相关部分,不就是时钟源,频率,计数器这些吗

网友D:
按手册的结构图,逐步配置。

网友E:
手册有个结构图,那个关系在里面,按照顺序计算各种分频以及传输路径,就知道怎么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