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用锂电池供电的方案选择

楼主(2017-12-04):
在设计一款户外设备,准备采用锂电池供电,在待机及工作状态下能够支持锂电池的充电。
设计条件:
1、板上的主要电源为5V和3.3V;设备功率大致为10W多,选用60Whrs的锂电池模块应该可以满足4个小时的工作要求;
2、设备内需要安装散热风扇,正在选型中,纠结在选12V还是5V的风扇,散热量较小,所以风扇应该都能满足要求。目前市场上绝大部分风扇采用12供电,有少量也采用5V供电,选那一种比较纠结;
2、目前12V锂电池模块好像较多,充电采用12.6V就可以;5V的锂电池模块联系了几家,好像很少,不知道是否了解的信息有限,请了解的朋友给点权威信息;
纠结的地方:
如果选用12V锂电池模块,那风扇也可以选用12V供电,但是板上需要加一级由12V转换为5V的模块,这样对电源有一定损耗;
如果选用5V的锂电池模块,必须选用5V的风扇,板上不需要做电源的转换,电源效率应该高,但是5V的锂电池模块及充电电路等一体化模块是否比较难找方案。

请这方面比较熟悉的朋友给出建议,谢谢。

网友A:
楼主用的哪一款电源芯片!

网友B:
锂电池,只有单节,2串,3串这样的,3.7V/4.2V,7.4V/8.4V,11.1V/12.6V,没有5V的。
建议用3串,风扇直接供电,5V从12V转一般效率很高,电源/风扇选择也比较好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锂电池,只有单节,2串,3串这样的,3.7V/4.2V,7.4V/8.4V,11.1V/12.6V,没有5V的。
建议用3串,风扇直接 ...

采用12V的锂电池模组,充电电压是否必须为12.6V才能有效充电。
这就意味着外部供电的电源模块必须选择输出为12.6V的电源模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哪一款电源芯片!

正在选型中,想采用成套的方案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采用12V的锂电池模组,充电电压是否必须为12.6V才能有效充电。
这就意味着外部供电的电源模块必须选择输 ...

如果是小批量,建议由电池供应商提供充电器

网友C:
1 你的功耗10W 分到5V 3.3v 各是多少?
2 我的建议 用2串锂电,自带充电芯片,降压得到 5V 3.3V 风扇和外设均加EN 实现缓起和低功耗
3 这样充电器外部搞12V 1A 够用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正在选型中,想采用成套的方案

推荐你一款充电管理芯片,可加我联系

网友D:
首先要知道锂电池输出电压是在一定的范围内:一般单节 3~4.2V(铁锂要低些),12V是三串的,5v只能两串降压得到。

网友E:
要成套方案就是充电宝移动电源,2个20000mAH的应该就差不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要成套方案就是充电宝移动电源,2个20000mAH的应该就差不多了

采用这种方式,在设备中无法直接集成。
希望能够直接集成在设备中,形成一个整体。最好有成熟的电路。
目前在锂电池供电及充电管理这一块,哪一种芯片或者方案应用较多,比较成熟?请给推荐一下,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小批量,建议由电池供应商提供充电器

业内选哪一家电池供应商,价格合理,质量能够保证,请推荐一下,谢谢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业内选哪一家电池供应商,价格合理,质量能够保证,请推荐一下,谢谢。 ...

我没有推荐。。。。。。。
你自己找或等别人推荐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