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大家,一个封装去掉两个脚,影响贴片吗

楼主(2017-12-04):
比如一个qfn28的封装,边上的两个脚不用,我想去掉,不然走线不方便,反正这两个脚也是悬空的。
请问一下,这样做在贴片的时候,是否有影响,大家这么干过吗,如果这么干是完全错误的,会导致一些恶果,请提醒我啊,感谢,感谢

网友A:
芯片上是有这个脚的,你只在板上去掉,会影响焊接质量吧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芯片上是有这个脚的,你只在板上去掉,会影响焊接质量吧。。。

贴片的时候会有影响吗,我是觉得那么多脚,去掉两个也没事。但是这只是我自己感觉的,不知道贴片的时候是否对这些 有要求,去掉了两个 会导致贴片机出问题的几率增大。人工焊接肯定慢慢来,没啥事或者说,这么操作,用贴片机的时候,会对贴片机的编程造成影响,导致无法用贴片机贴片的问题吗

网友B:
我的建议是,原厂加上的东西,最好不要动,谁知道人家这么设计是为什么呢?

网友C:
集成电路的脚不要动它,不需要的这2个pcb焊盘设置为顶层丝印,这样就可以走线了。

网友D:
走线不方便,是你设计的问题。和去不去掉管脚没一点关系,还有你能去掉的只是PCB上的,芯片上的你也去不掉,不建议你这么干,

网友E:
如果你非要这么干,也没关系!建议不要去掉!我们很多客户的sop也有这样的!直接一个脚悬空!

网友F:
不得已的情况下,可以用;
毕竟不美观,绝缘可靠性也没那么好

网友G:
四个角 干掉两个,没法保证焊接稳定性

网友:
建议楼主不要这么做,会影响焊接的。

网友H:
可以这样用,建议PCB那里最好放上丝印

网友I(2018-02-18):
可以引脚悬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