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电容吗

楼主(2017-12-04):
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电容

网友A:
安规电容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 ... 4%E7%94%B5%E5%AE%B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规电容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AE%89%E8%A7%84%E7%94%B5%E5%AE%B9%E5%99%A8/4872240?fr=aladd ...

谢谢,再请教一个电路:
下面这个电路是L1和安规电容组成一组滤波电路,RT1和L2组成一组滤波电路的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再请教一个电路:
下面这个电路是L1和安规电容组成一组滤波电路,RT1和L2组成一组滤波电路的吗
...

〓◆ 电容器及其应用 263页 41.8M ◆〓
〓◆ 电容器手册 856页 64.8M ◆〓 , 中秋小礼包!2015.08.31重传
〓◆ 双色图文详解电容器及应用电路 67.9M 高清书签版 ◆〓

网友B:
RT1应该不是一个电容,看名字应该是一个热敏电阻,很可能是一个PTC热敏电阻。
另外你这个电容的功能是滤波,你可以去搜一下X电容和Y电容,应该能找到相关解释。

网友C:
顶圈圈,可能是用于防浪涌的。

网友D:
安规电容,我这里的客户用到很多!

网友E:
安规X电容,用来差模滤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