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----系统时钟实验

楼主(2017-12-04):
上次实验,我们学习了 STM32 内部系统滴答定时器,该滴答定时器产生的延时非常精确。在本次实验中,我们将自定义 RCC 系统时钟,通过改变其倍频与分频实现延时时间变化,实现 LED 灯闪烁效果。通过本次实验,你将了解 RCC 系统时钟的使用。本次实验的目标:
1、了解 STM32 的系统构架。
2、了解 STM32 的时钟构架。
3、了解 RCC 时钟的配置步骤。

楼主:
STM32  的系统构架
STM32 的时钟比较复杂,它可以选择多种时钟源,也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时钟频率,而且在系统总线上面,每条系统的时钟选择都是有差异的。所以想要清楚的了解 STM32 的时钟分配,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STM32 的系统构架是什么样的。

楼主:
从图中我们知道,RCC 时钟输出时钟出来,然后经过 AHB 系统总线,分别分配给其他外设时钟,而不一样的外设,是先挂在不一样的桥上的。比如: ADC1、ADC2、 SPI1、GPIO 等都是挂在 APB2 上面,而有些是挂在 APB1 上面,所以,虽然它们都是从 RCC 获取的时钟,但是它们的频率有时候是不一样的。

楼主:
STM32  的时钟树
STM32 单片机上电之后,系统默认是用的时钟是单片机内部的高速晶振时钟,而这个晶振容易受到温度的影响,所以晶振跳动的时候不是有一定的影响,所以一般开发使用的时候都是使用外部晶振,而且单片机刚启动的时候,它的时钟频率是 8MHZ,而 STM32 时钟的最高频率是 72MHZ,所以单片机一般开机之后运行的程序是切换时钟来源,并设置时钟频率。其实在使用库函数的时候,其实在库函数启动文件里面,是帮助我们把时钟频率设置到 72MHZ 了。

楼主:
库函数调用系统时钟该成72M
#if defined (STM32F10X_LD_VL) || (defined STM32F10X_MD_VL) || (definedSTM32F10X_HD_VL)
/* #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*/
#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
#else
#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
然后在下面的程序中,根据这个 SYSCLK_FREQ_72MHz 定义,它默认设置成72MHZ

楼主:
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RCC 时钟树

楼主:
从时钟树图我们可以看出,STM32 的时钟一共有可以有 4 个晶振源:
1) 内部自带的高速时钟:HIS。单片机启动之后默认使用的时钟来源。
2) 外部高速时钟:HSE。大多数时钟时钟的是 8MHZ 的晶振。
3) 外部低速时钟:LSE。主要用来给单片机内部的 RTC 提供时钟。
4) 内部的低速时钟:LSI。主要用来给单片机内部的 RTC 和看门狗提供时钟。
而 STM32 的系统时钟源,有 3 个时钟来源:
1) 直接来自内部的高速时钟 HIS。
2) 直接来自外部的高速时钟 HSE。
3) 将 HIS 或者 HSE 进行处理,倍频之后的 PLL 时钟。

楼主:
STM32  配置 RCC  时钟的过程
1) 复位 RCC 时钟。
2) 打开 HSE 外部高速时钟。
3) 检测 HSE 外部高速时钟是否开启成功。
4) 设置 FLASH 的读写。
5) 设置 AHB 总线的分频,还有 APB1 和 APB2 的分频。注意,AHB 和 APB2 最
大频率是 72MHZ,APB1 的最大频率是才 36MHZ。
6) 设置 HSE 外部高速时钟作为 PLL 时钟的时钟输入
7) 设置 PLL 时钟的倍频的倍数。
8) 打开 PLL 时钟的使能。
9) 等待 PLL 时钟开启成功。
10) 将系统时钟源设置为 PLL 时钟。
11) 等待时钟源切换成功 。

网友A:
这个代码也没有粘贴上。

楼主:
RCC相关库函数介绍
1.RCC_DeInit() 复位函数是将 RCC 时钟复位为内部高速时钟作为输入,让我们能够进行时钟设置操作。2.RCC_HSEConfig() 函数  设置 HSE 外部高速时钟的函数,可以开启、关闭、和旁路
3.RCC_WaitForHSEStartUp() 函数
4 .RCC_HCLKConfig() 函数
5 .RCC_PCLK2Config()
6 .RCC_PCLK1Config() 函数
8 、RCC_PLLCmd() 函数
9 、RCC_GetFlagStatus() 函数  这个函数可以用来获取各种状态标志,以检测设置是否成功。
10 、 RCC_SYSCLKConfig() 函数
11 、 RCC_GetSYSCLKSource()

楼主:
RCC  时钟设置函数
void RCC_HSE_Configuration() //自定义系统时间(可以修改时钟)
{
RCC_DeInit(); //将外设 RCC 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
RCC_HSEConfig(RCC_HSE_ON);//设置外部高速晶振(HSE)
if(RCC_WaitForHSEStartUp()==SUCCESS) //等待 HSE 起振
{
RCC_HCLKConfig(RCC_SYSCLK_Div1);//设置 AHB 时钟(HCLK)
RCC_PCLK1Config(RCC_HCLK_Div2);//设置低速 AHB 时钟(PCLK1)
RCC_PCLK2Config(RCC_HCLK_Div1);//设置高速 AHB 时钟(PCLK2)
RCC_PLLConfig(RCC_PLLSource_HSE_Div2,RCC_PLLMul_9);//设置 PLL 时钟源及倍频系

RCC_PLLCmd(ENABLE); //使能或者失能 PLL
while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PLLRDY)==RESET);//检查指定的 RCC 标志位设置
与否,PLL 就绪
RCC_SYSCLKConfig(RCC_SYSCLKSource_PLLCLK);//设置系统时钟(SYSCLK)
while(RCC_GetSYSCLKSource()!=0x08);//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,0x08:PLL 作为
系统时钟
}
}

楼主:
这个函数的作用是:设置单片机的时钟来源为 HSE 外部高速时钟,并根据输入频率参数设置相应的频率。 要注意的是设置的输入频率参数一定要是 8 的倍数,并且是从 4 倍到 9 倍的频率数值。

楼主:
int main()
{
led_Init();  //LED 端口初始化
RCC_HSE_Configuration();// 自定义系统时间,可修改分频
while(1)
{
GPIO_SetBits(GPIOB,LED);
delay_ms(500);//精确延时为 0.5s
GPIO_ResetBits(GPIOB,LED);
delay_ms(500);//精确延时为 0.5s
}
}

楼主:
这次的系统实验就到这里了。

网友B:
仔仔细细的看完了,讲的不错

网友C:
结构还是很复杂的,其实单片机最复杂的就是时钟系统了。

网友D:
需要自己亲自做个试试,另外电脑屏幕要大才好学,一个放手册,一个放例程序和库函数。

网友E:
觉得原子的讲解很基础啊,我一直都是学原子的视频,虽然不够深入,但是基础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