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小弟想学学单片机,目前做labview测控方面工作,看到有人宣传labview for STM32的东西

楼主(2017-12-04):
RT,看到有人宣传labview for STM32的东西..
由于小弟没有C语言基础,却对labview比较了解,看到有宣传用labview做单片机开发,主要是STM32,不知道坛里有没有用过那玩意,跟实际用C语言开发区别大吗,调试起来,是什么感觉,小弟就是想了解下那玩意到底灵不灵,有没有必要买资料学。学习板一个800块,外加资料,怕白花钱

网友A:
用labview做单片机开发,只是上位机的部分用labview了,底层还是用的c的。labview和单片机的通讯不难,不外乎就是通过不同的接口,比如串口,usb等与STM32进行通讯的。感觉没c的基础的话,花800不值得,还有主要是看你所需要开发的是什么产品了。

网友B:
没c基础这个比较麻烦。推荐学习一下。
如果有arduino的经验可以考虑用mbed来开发stm32

网友C:
labview和cvi,还有tsetstand入门真的很简单,工控用的比较多的。
但是为毛是控制stm32,不应该是NI的板卡么。
你要是学习stm32,不建议学labview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labview做单片机开发,只是上位机的部分用labview了,底层还是用的c的。labview和单片机的通讯不难,不外 ...

按照人家的介绍,好像是labview写的程序可以编译成C语言,直接烧录到STM32单片机里,和普通C语言编程然后烧录是一个效果。。由于我不懂C,从labview来做,刚好是我特长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abview和cvi,还有tsetstand入门真的很简单,工控用的比较多的。
但是为毛是控制stm32,不应该是NI的板卡 ...

按照人家的介绍,好像是labview写的程序可以编译成C语言,直接烧录到STM32单片机里,和普通C语言编程然后烧录是一个效果。。由于我不懂C,从labview来做,刚好是我特长吧,就想业余拓展一下labview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按照人家的介绍,好像是labview写的程序可以编译成C语言,直接烧录到STM32单片机里,和普通C语言编程然后 ...

哦哦 那你买吧

网友D:
别想太多,先啃电路

网友E:
把连接发上来,让各位大神看看值不值得去学习,单片机编程的主流语言还是C语言或者是汇编

网友F:
labview 那么复杂的东西,拿来做控制器底层开发,以后维护起代码来会不会把人搞崩溃。。
图形逻辑直接生成底层代码,simulink底下有很多嵌入式目标库可以操作的,但是主要也是用来做算法快速验证,搞个“硬件在回路”也就是HIL玩玩;
要给出可靠的代码,目前还是手动编写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