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labview 开发树莓派与BBB开发板!

楼主(2017-12-05):
关于BBB开发板的IO截图1

楼主:
关于BBB开发板的IO截图2

楼主:
使用labview 更新系统!
安装一个linux!

楼主:
关于BBB开发板的IO截图 IIC 引脚!

楼主:
关于BBB开发板的IO截图 串口引脚

楼主:
关于BBB开发板的IO截图 SPI 扩展引脚

楼主:
关于BBB开发板的IO截图 PWM 引脚

楼主:
关于BBB开发板的IO截图 模拟量与IO 口引脚图!

楼主:
使用 labview  LINX  安装 RT 系统到BBB 也就是你的狗板!

楼主:
使用 labview 开发BBB 的IIC 读取陀螺仪 模块的程序图!

楼主:
使用 labview 开发BBB 的IIC 读取陀螺仪 模块的前面板图

楼主:
树莓派 与一个蓝牙键盘的图

楼主:
labview 开发BBB 的一般过程

楼主:
BBB 与树莓派的 资源比较图

楼主:
树莓派3 的照片 谍照

楼主:
BBB 狗板的图片

楼主:
BBB 资源图

楼主:
树莓派IO口

楼主:
使用LABVIEW 开发的一个PID 的程序图

楼主:
好了 就先共享这么多资料!

另外一点不爽的是 用LINX 的话 BBB 的一些IO口 都是固定死的了 巨不爽哦!!

暂时还没有找到 更改的方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