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图:自制的板子,时钟程序老是出错(程序正常)。

楼主(2017-12-05):
本人小白···自己做的板子(msp430f6638),跑马灯程序烧进去运行没问题。但是一旦用到时钟初始化的程序就出错。程序已经用学习板子验证过,没有问题。求大佬指导一下啊···完全不懂问题出在哪····硬件还是软件

网友A:
@dirtwillfly  帮忙看看啦

网友B:
看样子硬件问题距多。你的xt1和xt2都连接晶振了吗?能正常起振吗?
另外从你的硬件电路图看也有问题,如下图,线看起来链接起来了,但还是一个叉号,你的硬件可能并没有正确连接在一起。你在检查其他的电路,看有没有类似的错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样子硬件问题距多。你的xt1和xt2都连接晶振了吗?能正常起振吗?
另外从你的硬件电路图看也有问题,如下 ...

该连的晶振都连了,不过怎么判断它起振没有呢。那个×是不让他检查,线确实练上去的,我画PCB的时候检查了。主要时钟程序有问题。但是我对时钟这块不懂,我想问一下,是不是跟晶振关系很大,,对晶振有什么要求。不管怎么样,,先谢谢你了···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该连的晶振都连了,不过怎么判断它起振没有呢。那个×是不让他检查,线确实练上去的,我画PCB的时候检查 ...

晶振一般要配和适当的负载电容才能正常起振,测试方法网上有很多:https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34831386.html
需要注意的是,有可能晶振受到万用表笔或者人手的影响,从而恢复起振。
另外,不同厂家的晶振需要匹配的负载电容是不同的,建议翻一下晶振的datashee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晶振一般要配和适当的负载电容才能正常起振,测试方法网上有很多:https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34 ...

您看我这电路还有啥问题么,,,其他的都没啥连接,就是几个IO口引出去,,如果有问题,应该就在这一块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晶振一般要配和适当的负载电容才能正常起振,测试方法网上有很多:https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34 ...

还有个问题就是。。无论我运行什么程序,晶振都会起振吗,,刚我用示波器测了晶振两脚,只有几百毫伏,而且波形不规则啊,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您看我这电路还有啥问题么,,,其他的都没啥连接,就是几个IO口引出去,,如果有问题,应该就在这一块。 ...

应该没有啥问题了吧。注意电源纹波,干扰等情况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没有啥问题了吧。注意电源纹波,干扰等情况,

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,晶振两脚的电压几乎为0,。用示波器看,混乱的波形,一头接晶振脚,一头接地也是0,是不是坏了·····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,晶振两脚的电压几乎为0,。用示波器看,混乱的波形,一头接晶振脚,一头接地也是0, ...

有可能

楼主:
大神。我换了几个晶振还是没电压。另外我想问一下,不接晶振的时候,那个接口会有电压吗?

网友C:
测试时钟信号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测试时钟信号了吗?

测到了。不过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。我要要把数据传到PC,但是大概采样率要达到40k-100K,好像单片机传输速度没这么快啊,该怎么解决啊。谢谢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