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2c2052AD能檫写多少次?

楼主(2017-12-05):
刚刚学,每个小改变可能就要檫写一次,我在网上查有的说200此,有的说100次,有的说10w次,到底是多少次呢?

网友A:
用吧,用坏了就换,管它能擦多少次呢,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擦了多少次。多劳神呀

网友B:
这块芯片我用的比较多的,我调试的时候,都不止下载100次了,,,,,,,估计能擦写10w次

网友C:
台积电的FLASH制程,官方标称至少10W次,一般可以到50W次以上。

网友D:
放心用吧,你要是能写到他失效估计学的也差不多了

网友E:
一般flash型的mcu都能到10w次吧,也有些很低价格flash型mcu据说是100次

网友F:
至今没有因为烧写把单片机给弄坏,放心用吧。

网友G:
一般Flash是10W,好的100W,FRAM可以做到10的15次方次,太差的没有统计。

网友H:
保守的说10万

网友I:
看人家官网公布的,顺便你再试试,印象就深了。

网友J:
flash擦除不止一两百次,记得之前AVR的规格书上写是1000次。

网友K:
号称10W次,但一般都有足够的余量,可能几倍。但如果各种原因(高电压、无进入IAP等等)冲掉内部ISP固件就会下载不了,而非FLASH失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