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
仿真运行的问题

楼主:
我用STM32F030F4P6写程序,仿真运行跳到这儿:

单步执行,到下面这儿就不往下走了。

高手支招,谢谢!

网友A(2017-12-05):
这里在调用 SystemInit 函数. 没有什么问题.
不过我们通常是设置到从 main() 函数开始调试的

网友B:
用汇编仿真?怎么看得懂。

网友C:
你这就是SystemInit()不返回。。。。
你可以用“Step Into”看看它死在哪里了。

网友C:
以后玩多了,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在调用 SystemInit 函数. 没有什么问题.
不过我们通常是设置到从 main() 函数开始调试的 ...

我已经设置从main调试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就是SystemInit()不返回。。。。
你可以用“Step Into”看看它死在哪里了。 ...

我已经写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