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F103驱动SPI FLASH并模拟U盘(加在文件系统),新建文件必须掉电才更新

楼主(2017-12-05):
参考网上例程做了STM32F103驱动SPI FLASH并模拟U盘,并加载了文件系统,连接电脑显示正常,用电脑往里边存东西也正常,但是使用STM32F103新建的文件必须掉电才更新,是哪里的问题啊?

网友A:
电脑有缓冲,不是时刻监控的。mcu写完后主动断开连接,延时后再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脑有缓冲,不是时刻监控的。mcu写完后主动断开连接,延时后再连。

是把flash CS信号关闭一次吗?我现在就是断开再连接才更新。不重新上电很久都不更新。但是这样会显示U盘有一次插拔过程,有别的方法解决吗?

网友B:
尝试在电脑上刷新了吗?

网友C:
试试看USB重新枚举

网友D:
这个不是USB的问题,也不是Flash的问题,是文件系统的问题。

你的设备向电脑展示的是一个U盘,也就是块设备,上面是不带文件系统的。文件系统由电脑管理,这个块设备是电脑独占的。
你单片机里面也有一个文件系统建立在这个块设备上,理论上是不允许这样用的。电脑不会想到。
每次电脑挂载之前,你要卸载,电脑卸载之后,你再挂载。
以前的MP3就是这样的。

或者你可以向电脑展示一个MTP设备。这个设备就可以建立在你的文件系统之上。就可以实时刷新不用卸载了。

学习了
专业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不是USB的问题,也不是Flash的问题,是文件系统的问题。

你的设备向电脑展示的是一个U盘,也就是块设 ...

原来是这样啊   那我就每次掉电一次再重连吧

网友E(2019-03-04):
是需要主动控制USB重新连接,然后USB重新枚举就好了,但是不知道STM32F103单片机怎么搞,USB数据线上的上拉电阻已经固定了,没法程序控制

网友F:
不重新上电很久都不更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