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方波电平转换

楼主(2017-12-05):
输出1MHz以内的CMOS方波信号,需要转换为3.3V~15V可调的方波,频率不变,有什么具体的办法?

网友A:
要求幅度可调,步进还是连续可调?步进的话,最大允许步长多少?

楼主(2018-05-02):
引用 网友A:
要求幅度可调,步进还是连续可调?步进的话,最大允许步长多少?

连续可调,1Hz~1MHz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连续可调,1Hz~1MHz

要幅度连续可调,那就用个电位器。如果信号源内阻太大,加一级缓冲。如果要求输出阻抗低,也加一级缓冲。

网友B:
我理解的楼主的需求就是电压变换,整一个比较器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