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这些网络芯片该选哪个呢

楼主(2017-12-05):
目前有ksz9031;ar8031;ar8035;lan8720;lan7850;lan7801;bcm53115;dp83865;
找个引脚少的,rtl8211就不要了,引脚太多,现在已经连接不上cyclone iii了。

网友A(2018-03-07):
楼主,你这个有千兆,有百兆的。这个比引脚怎么比

网友B:
这么选择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通过硬件cpu 接口选择。通常做一个方案的时候 CPU是优先选择的,那么还有什么接口来接以太网 ? 比如千兆GMII/ SGMII/GMII  百兆MII / RMII. USB 3.0 to千兆以太网 ,USB 2.0 to百兆以太网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通过产品定位也就是产品要求寻找价格合适的产品,台系的还是美系,国产, 工业规格还是商业规格。
3 本人可以略指点一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