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 下面这些以太网芯片选择哪个

楼主(2017-12-05):
目前有ksz9031;ar8031;ar8035;lan8720;lan7850;lan7801;bcm53115;dp83865;
找个引脚少的,rtl8211就不要了,引脚太多,现在已经连接不上cyclone iii了。
要求:找个引脚少些的

网友A:
LAN8720引脚少,网上开发资料全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AN8720引脚少,网上开发资料全些。

这是百兆的

网友B:
我们在用ar8031,不用光纤就用ar8035

网友C:
你用无线还是有线的,我主要做以太网芯片,有一些PHY可推荐给你,如用有线联系我QQ3406553682

网友D:
其实百兆的RTL8201系列很不错。RTL8211/RTL8111系列千兆phy也用的不错。都是有整体的开发包HDK

网友E:
这都是说的PHY的!我想找MAC级的Data sheet等资料。

有啊,DM9621、9051都有啊,全套资料,技术支持我们都有

网友E(2018-05-02):
您是做研发的?

网友F:
楼主是想说要封装小的以太网芯片把?关注QCA系列,资料联系我

网友G(2018-06-01):
引用 网友E:
这都是说的PHY的!我想找MAC级的Data sheet等资料。

还在找么? USB接口的以太网芯片可以用 SR9700 SR9800 SR9900呀~ (USBMAC+PHY的结构)

网友H(2018-11-29):
SR9900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