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求助新唐NANO103 IAP方案

楼主(2017-12-05):
新唐NANO103系列单片机IAP例程,都是从本地添加.bin文件,然后写入flash中,有没有从串口接收.bin文件的方案,串口接收然后写入flash中,求大神指教

网友A:
没玩过这个单片机的,看看手册吧,看看里面是怎么分配的,自己写个BootLoader

网友A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88409]@file[/url]     APROM_main.c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895143]@version[/url]  V1.00
* $Revision: 6 $
* $Date: 16/02/16 9:21a $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47401]@brief[/url]    FMC APROM IAP sample for NANO103 series MCU
*
* @note
* Copyright (C)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All rights reserved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stdio.h>

#include "Nano103.h"

typedef void (FUNC_PTR)(void);

extern uint32_t  loaderImage1Base, loaderImage1Limit;   /* symbol of image start and end */

void SYS_Init(void)
{
    SYS_UnlockRe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
    /* Set HCLK source form HXT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*/
    CLK_SetHCLK(CLK_CLKSEL0_HCLKSEL_HXT,CLK_HCLK_CLK_DIVIDER(1));

    /* Enable external 12MHz HXT, 32KHz LXT and HIRC */
    CLK_EnableXtalRC(CLK_PWRCTL_HXTEN_Msk | CLK_PWRCTL_LXTEN_Msk | CLK_PWRCTL_HIRC0EN_Msk | CLK_PWRCTL_HIRC1EN_Msk | CLK_PWRCTL_MIRCEN_Msk);

    /*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*/
    CLK_WaitClockReady(CLK_STATUS_HXTSTB_Msk | CLK_STATUS_LXTSTB_Msk | CLK_STATUS_HIRC0STB_Msk | CLK_STATUS_HIRC1STB_Msk | CLK_STATUS_MIRCSTB_Msk);

    CLK_SetCoreClock(32000000);                  /*  Set HCLK frequency 32MHz */

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UART0_MODULE);         /* Enable UART0 input clock */

    /* Select IP clock source */
    CLK_SetModuleClock(UART0_MODULE,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,CLK_UART0_CLK_DIVIDER(1));
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I/O Multi-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Set PA multi-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*/
    SYS->GPB_MFPL &= ~( SYS_GPB_MFPL_PB0MFP_Msk | SYS_GPB_MFPL_PB1MFP_Msk);
    SYS->GPB_MFPL |= (SYS_GPB_MFPL_PB0MFP_UART0_RXD | SYS_GPB_MFPL_PB1MFP_UART0_TXD );

    SYS_LockRe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}

void UART0_Init(void)
{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U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SYS_ResetModule(UART0_RST);        /* Reset UART0 */
    UART_Open(UART0, 115200);          /*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as baudrate 115200, N,8,1 */
}

/**
  * @brief    Check User Configuration CONFIG0 bit 6 IAP boot setting. If it's not boot with IAP
  *           mode, modify it and execute a chip reset to make it take effect.
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66161]@return[/url]   Is boot with IAP mode or not.
  * @retval   0   Success.
  * @retval   -1  Failed on reading or programming User Configuration.
  */
static int  set_IAP_boot_mode(void)
{
    uint32_t  au32Config[2];           /* User Configuration */

    if (FMC_ReadConfig(au32Config, 2) < 0) {     /* Read User Configuration CONFIG0 and CONFIG1. */
        printf("\nRead User Config failed!\n");
        return -1;                     /* Failed on reading User Configuration */
    }

    if (au32Config[0] & 0x40) {        /* Check if it's boot from APROM/LDROM with IAP. */
        FMC_ENABLE_CFG_UPDATE();       /* Enable User Configuration update. */
        au32Config[0] &= ~0x40;        /* Select IAP boot mode. */
        FMC_WriteConfig(au32Config, 2);/* Update User Configuration CONFIG0 and CONFIG1. */

        SYS->IPRST1 = SYS_IPRST1_CHIPRST_Msk;    /* Perform chip reset to make new User Config take effect. */
    }
    return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uccess */
}

/*
*  Set stack base address to SP register.
*/
#ifdef __ARMCC_VERSION                 /* for Keil compiler */
__asm __set_SP(uint32_t _sp)
{
    MSR MSP, r0
    BX lr
}
#endif

/**
  * @brief    Load an image to specified flash address. The flash area must have been enabled by
  *           caller. For example, if caller want to program an image to LDROM, FMC_ENABLE_LD_UPDATE()
  *           must be called prior to calling this function.
  * @return   Image is successfully programmed or not.
  * @retval   0   Success.
  * @retval   -1  Program/verify failed.
  */
static int  load_image_to_flash(uint32_t image_base, uint32_t image_limit, uint32_t flash_addr, uint32_t max_size)
{
    uint32_t   i, j, u32Data, u32ImageSize, *pu32Loader;

    u32ImageSize = max_size;           /* Give the maximum size of programmable flash area. */

    printf("Program image to flash address 0x%x...", flash_addr);    /* information message */

    /*
     * program the whole image to specified flash area
     */
    pu32Loader = (uint32_t *)image_base;
    for (i = 0; i < u32ImageSize; i += FMC_FLASH_PAGE_SIZE)  {

        FMC_Erase(flash_addr + i);     /* erase a flash page */
        for (j = 0; j < FMC_FLASH_PAGE_SIZE; j += 4) {               /* program image to this flash page */
            FMC_Write(flash_addr + i + j, pu32Loader[(i + j) / 4]);
        }
    }
    printf("OK.\nVerify ...");

    /* Verify loader */
    for (i = 0; i < u32ImageSize; i += FMC_FLASH_PAGE_SIZE) {
        for (j = 0; j < FMC_FLASH_PAGE_SIZE; j += 4) {
            u32Data = FMC_Read(flash_addr + i + j);        /* read a word from flash memory */

            if (u32Data != pu32Loader[(i+j)/4]) {          /* check if the word read from flash be matched with original image */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data mismatch on 0x%x, [0x%x], [0x%x]\n", flash_addr + i + j, u32Data, pu32Loader[(i+j)/4]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-1;             /* image program failed */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 (i + j >= u32ImageSize) /* check if it reach the end of image */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    printf("OK.\n");
    return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uccess */
}

int main()
{
    uint8_t     u8Item;                /* menu item */
    uint32_t    u32Data;               /* temporary data word */
    FUNC_PTR    *func;                 /* function pointer */

    SYS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 System, IP clock and multi-function I/O */
    UART0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UART0 */
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SAMPLE C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  printf("\n\n");
    printf("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\n");
    printf("|     Nano103 FMC_IAP Sample Code        |\n");
    printf("|           [APROM code]                 |\n");
    printf("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\n");

    SYS_UnlockReg();                   /* Unlock register lock protect */

    FMC_Ope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Enable FMC ISP function */

    /*
     *  Check if User Configuration CBS is boot with IAP mode.
     *  If not, modify it.
     */
    if (set_IAP_boot_mode() < 0) {
        printf("Failed to set IAP boot mode!\n");
        goto lexit;                    /* Failed to set IAP boot mode. Program aborted. */
    }

    /* Read BS */
    printf("  Boot Mode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");
    if (FMC_GetBootSource() == 0)      /* Get boot source */
        printf("[APROM]\n");           /* Is booting from APROM */
    else {
        printf("[LDROM]\n");           /* Is booting from LDROM */
        printf("  WARNING: The sample code must execute in APROM!\n");
        goto lexit;                    /* This sample program must execute in APROM. Program aborted. */
    }

    u32Data = FMC_ReadCID();           /* get company ID */
    printf("  Company ID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[0x%08x]\n", u32Data);

    u32Data = FMC_ReadPID();           /* get product ID */
    printf("  Product ID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[0x%08x]\n", u32Data);

    /* Read User Configuration CONFIG0 */
    printf("  User Config 0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[0x%08x]\n", FMC_Read(FMC_CONFIG_BASE));
    /* Read User Configuration CONFIG1 */
    printf("  User Config 1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[0x%08x]\n", FMC_Read(FMC_CONFIG_BASE+4));

    do {
        printf("\n\n\n");
        printf("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\n");
        printf("|               Select                   |\n");
        printf("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\n");
        printf("| [0] Load IAP code to LDROM             |\n");
        printf("| [1] Run IAP program (in LDROM)         |\n");
        printf("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\n");
        printf("Please select...");
        u8Item = getchar();            /* block waiting to receive any one character from UART0 */
        printf("%c\n", u8Item);        /* print out the selected item */

        switch (u8Item) {
        case '0':
            FMC_ENABLE_LD_UPDATE();    /* Enable LDROM update capability */
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*  The binary image of LDROM code is embedded in this sample.
             *  load_image_to_flash() will program this LDROM code to LDROM.
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if (load_image_to_flash((uint32_t)&loaderImage1Base, (uint32_t)&loaderImage1Limi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MC_LDROM_BASE, FMC_LDROM_SIZE) != 0)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Load image to LDROM failed!\n");
                goto lexit;            /* Load LDROM code failed. Program aborted. */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FMC_DISABLE_LD_UPDATE();   /* Disable LDROM update capability */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'1':
            printf("\n\nChange VECMAP and branch to LDROM...\n");
            while (!(UART0->FIFOSTS & UART_FIFOSTS_TXEMPTY_Msk));      /* Wait for UART0 TX FIFO cleared */

            /*  NOTE!
             *     Before change VECMAP, user MUST disable all interrupts.
             *     The following code CANNOT locate in address 0x0 ~ 0x200.
             */

            /* FMC_SetVectorPageAddr(FMC_LDROM_BASE) */
            FMC->ISPCMD = FMC_ISPCMD_VECMAP;              /* ISP command */
            FMC->ISPADDR = FMC_LDROM_BASE;                /* Vector remap address */
            FMC->ISPTRG = FMC_ISPTRG_ISPGO_Msk;           /* Trigger ISP command */
            while (FMC->ISPTRG & FMC_ISPTRG_ISPGO_Msk) ;  /* Wait for ISP command done. */

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*  The reset handler address of an executable image is located at offset 0x4.
             *  Thus, this sample get reset handler address of LDROM code from FMC_LDROM_BASE + 0x4.
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func = (FUNC_PTR *)*(uint32_t *)(FMC_LDROM_BASE + 4);
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*  The stack base address of an executable image is located at offset 0x0.
             *  Thus, this sample get stack base address of LDROM code from FMC_LDROM_BASE + 0x0.
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__set_SP(*(uint32_t *)FMC_LDROM_BASE);
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*  Brach to the LDROM code's reset handler in way of function call.
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func()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default :
            continue;                  /* invalid selection */
        }
    } while (1);

lexit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program exit */

    FMC_Clos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Disable FMC ISP function */

    SYS_LockRe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*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
    printf("\nFMC Sample Code Completed.\n");

    while (1);
}

/*** (C) COPYRIGHT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***/

网友A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file     LDROM_main.c
* @version  V1.00
* $Revision: 6 $
* $Date: 16/02/16 9:21a $
* @brief    FMC LDROM IAP sample program for Nano103 MCU
*
* @note
* Copyright (C)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All rights reserved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stdio.h>

#include "Nano103.h"

typedef void (FUNC_PTR)(void);

void SYS_Init(void)
{
    SYS_UnlockRe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
    /* Set HCLK source form HXT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*/
    CLK_SetHCLK(CLK_CLKSEL0_HCLKSEL_HXT,CLK_HCLK_CLK_DIVIDER(1));

    /* Enable external 12MHz HXT, 32KHz LXT and HIRC */
    CLK_EnableXtalRC(CLK_PWRCTL_HXTEN_Msk | CLK_PWRCTL_LXTEN_Msk | CLK_PWRCTL_HIRC0EN_Msk | CLK_PWRCTL_HIRC1EN_Msk | CLK_PWRCTL_MIRCEN_Msk);

    /*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*/
    CLK_WaitClockReady(CLK_STATUS_HXTSTB_Msk | CLK_STATUS_LXTSTB_Msk | CLK_STATUS_HIRC0STB_Msk | CLK_STATUS_HIRC1STB_Msk | CLK_STATUS_MIRCSTB_Msk);

    CLK_SetCoreClock(32000000);                  /*  Set HCLK frequency 32MHz */

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UART0_MODULE);         /* Enable UART0 input clock */

    /* Select IP clock source */
    CLK_SetModuleClock(UART0_MODULE,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,CLK_UART0_CLK_DIVIDER(1));
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I/O Multi-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Set PA multi-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*/
    SYS->GPB_MFPL &= ~( SYS_GPB_MFPL_PB0MFP_Msk | SYS_GPB_MFPL_PB1MFP_Msk);
    SYS->GPB_MFPL |= (SYS_GPB_MFPL_PB0MFP_UART0_RXD | SYS_GPB_MFPL_PB1MFP_UART0_TXD );

    SYS_LockRe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}

void UART0_Init(void)
{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U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SYS_ResetModule(UART0_RST);        /* Reset UART0 */
    UART_Open(UART0, 115200);          /*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as baudrate 115200, N,8,1 */
}

/*
*  Set stack base address to SP register.
*/
#ifdef __ARMCC_VERSION                 /* for Keil compiler */
__asm __set_SP(uint32_t _sp)
{
    MSR MSP, r0
    BX lr
}
#endif

int main()
{
    FUNC_PTR    *func;                 /* function pointer */

    SYS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 System, IP clock and multi-function I/O */
    UART0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UART 0. */
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SAMPLE C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  printf("\n\n");
    printf("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\n");
    printf("|     Nano103 FMC IAP Sample Code        |\n");
    printf("|           [LDROM code]                 |\n");
    printf("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\n");

    SYS_UnlockReg();                   /*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
    FMC_Ope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Enable FMC ISP function */

    printf("\n\nPress any key to branch to APROM...\n");
    getcha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block on waiting for any one character input from UART0 */

    printf("\n\nChange VECMAP and branch to LDROM...\n");
    while (!(UART0->FIFOSTS & UART_FIFOSTS_TXEMPTY_Msk));       /* wait until UART0 TX FIFO is empty */

    /*  NOTE!
     *     Before change VECMAP, user MUST disable all interrupts.
     */
    FMC_SetVectorPageAddr(FMC_APROM_BASE);        /* Vector remap APROM page 0 to address 0. */
    SYS_LockRe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
    /*
     *  The reset handler address of an executable image is located at offset 0x4.
     *  Thus, this sample get reset handler address of APROM code from FMC_APROM_BASE + 0x4.
     */
    func = (FUNC_PTR *)*(uint32_t *)(FMC_APROM_BASE + 4);

    /*
     *  The stack base address of an executable image is located at offset 0x0.
     *  Thus, this sample get stack base address of APROM code from FMC_APROM_BASE + 0x0.
     */
    __set_SP(*(uint32_t *)FMC_APROM_BASE);

    /*
     *  Brach to the LDROM code's reset handler in way of function call.
     */
    func();

    while (1);
}

/*** (C) COPYRIGHT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***/

网友A:
不小心发现官方提供的有,给你发来了。你参考参考。

网友B:
新唐官方的BSP都提供的有对应的

网友B:
IAP.
看来你没看过官方的BSP。

网友C:
莫非新唐的单片机都可以做IAP,太强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