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角有源晶振使用及频率测量问题

楼主(2017-12-05):
最近使用SI5351做时钟发生器时,出来的频率不对(配置1M出来1.29M),于是想用模拟示波器去检查晶振这边(有源晶振的1,3pin接芯片的晶振输入),但是只测量到大概0.7V左右持续电平状态,测不出频率来。有人知道怎么测量四角有源晶振吗?

楼主:
自顶,求别沉

网友A:
有源晶振?一般有VCC GND EN OUT,4个脚,不能用“有源晶振的1,3pin接芯片的晶振输入”这种接法

网友B:
我手头的这类晶振的工作应用图

不知道你是怎么连接测试的

楼主:
没事,我那天问题解决了自己没上来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