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keil里面没有N76E003怎么搞

楼主(2017-12-05):
keil没有N76E003,是否随便选择一个8051开发

网友A:
不是,你需要安装这个支持才行。

网友A:
下载上面两个东西安装了才行。

网友B:
对,按楼上的安装Keil对这个的驱动。

网友C:
需要额外安装支持。

楼主:
搞定,谢谢各位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下载上面两个东西安装了才行。

你好,我下载了这两个文件,但是,我还真不会怎样安装,能指点一下吗?谢谢,我是第一次接触 Keil 和 新唐 单片机的,以前都是使用AVR单片机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我下载了这两个文件,但是,我还真不会怎样安装,能指点一下吗?谢谢,我是第一次接触 Keil 和 新 ...

bengkui,你要先安装Keil for8051,然后在pack里有相关的东西也要安装,然后再用这个。。比较麻烦啊。一句两句搞不懂。

网友E:
搞起来吗?

网友E:
没有搞定的话搜索QQ群
21ic中国电子网-硬件2
找到这个群,加入,问问群主,他肯定会。

网友F(2018-07-30):
资料零零散散 乱七八糟
新唐应该把开发环境的搭建过程整理好
方便从其他品牌MCU转过来的客户

网友G(2018-12-10)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nuvoton.com/resource-files/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2.00.6561.zip

多谢分享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