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 如何用 GCC + Eclipse 开发?

楼主(2017-12-05):
哪位有尝试过用 Eclipse CDT + GCC 开发 GD32 的?我用这套开源工具开发 STM32、LPC 和 XMC1000 都没有问题,但 GD32 没有找到啊?

网友A:
你在STM32已经在用eclipse+gcc,说明你环境已经搭建好了。如果使用的是GD32F103系列的,那你就把他当成STM32的来使用,固件库也可以用STM32F10X的,开发环境,开发工具都完全一样。用STM32的库,有些需要修改的,我可以发个PDF给你参考。当然,你也可以用GD32的库开发,只要选的内核为M3的,手动填上ROM和RAM基址和大小,加载GD32的固件库。这个也是很简单的。有问题可以咨询GD32 FAE 375880228@qq.com

你好,请问下有启动文件和链接文件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在STM32已经在用eclipse+gcc,说明你环境已经搭建好了。如果使用的是GD32F103系列的,那你就把他当成STM32 ...

我不用固件库,直接用 CMSIS + 设备头文件编程。这个时候怎么办?另外,如果我想尝试 GD32F3 或 F4 的话文件到哪里找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不用固件库,直接用 CMSIS + 设备头文件编程。这个时候怎么办?另外,如果我想尝试 GD32F3 或 F4 的话 ...

那你需要的就是一个头文件而己了,发我邮件我发给你375880228@qq.com

网友B:
eclipse+gcc环境比较好

网友C:
这个环境的下去接触着学习下的

网友D(2020-10-19):
我一般是eclipse+IAR

网友E(2022-02-13):
感觉用起来很麻烦

网友F:
我用的是eclipse加IAR

网友G:
我还是用keil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