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3.3连接28335开发板问题

楼主(2017-12-05):
为什么我CCS3.3连接28335开发板的时候会跳出这一条错误“Unexpected fatal Error Encountered which may have been caused by a stack overflow, out of memory condition, or access violation. I m going to try save your work before TERMINATING this application”
挽尊

网友A:
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报错

网友B:
没有驱动吗?

网友C:
可能是软件的兼容性不好。

网友D:
楼主说的这个错误是什么怎么出现的?

网友E:
电脑内存不足?

网友B:
使用的是什么仿真器?

网友C:
换个高版本的CCS软件。

网友D:
仿真的时候才出现这个错误吗?

网友E:
还是楼主编写的代码的问题,是不是cmd分配错误。

网友:
咋不用最新的7.3

网友F:
连接是怎么个连接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