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一个低阻抗模似开关的型号

楼主(2017-12-05):
发现一个非供电时导通,供电时断开的模似开关,可以接在耳放与耳机之间做开关用。
插入损耗很低(小于0.02dB/32欧负载),如图二中的数据,-0.6169dBV为信号电平,0.084为THD失真。
元件尺寸1.2*1.6mm,BGA玻璃封装。元件丝印:1500    6UFB

1对9
2对8
3对7
4对6
共4组开关,估计为P-JFET,但导通电阻太低了。没有具体型号。希望有知道的高手告知,谢谢

更新:封装为BGA 4*3共12个脚,在5与10脚之间还有两个脚,但都是接地的,与5脚并联

楼主:
在线等 ,请大家多指教。谢谢

网友A:
导通电阻太低了?没看懂你要搞导通内阻还是低导通内阻的。

楼主:
应用是做喇叭的切换开关,没电时3.5插头的信号直接到喇叭,有电时音频信号经放大后到喇叭
这样就可以保证有没有电时喇叭都能发声,只是声音大小会有变化

楼主:
待高人指点

网友B:
FSA551/FSA553都是这种耗尽型的MOS开关。
但是当心交货期,还有价格,一般产品是接受不了的。
楼主可以考虑下给模拟开关常供电,这样可选范围就非常多了。模拟开关耗电只有几个uA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SA551/FSA553都是这种耗尽型的MOS开关。
但是当心交货期,还有价格,一般产品是接受不了的。
楼主可以考虑 ...

谢谢,产品是电池供电的,考虑到存放的问题几个UA的电流都很可观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SA551/FSA553都是这种耗尽型的MOS开关。
但是当心交货期,还有价格,一般产品是接受不了的。
楼主可以考虑 ...

谢谢,按你的提示已找到对应型号:DIO1500,丝印功能对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