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中颖的MCU有可以兼容STM8的吗?

楼主(2017-12-05):
如题,中颖的MCU有可以兼容STM8的吗?特别是STM8S003

网友A:
为何非要用中颖呢,我有 pin to pin可以替代的

网友B:
我们有 PIN TO PIN的  N76E003

单片机领导厂商新唐科技(Nuvoton Technology Corp.)近日发表1T 8051单片机产品线新品—高速N76E003系列。本系列内建18 KB Flash内存与大容量1 KB SRAM,可支持更丰富的功能设计,并提供精准的内部参考电压;另采用20脚位 TSSOP20 (4.4mm x 6.5mm ) 和QFN20 (3mm x 3mm) 之小封装,可协助客户缩小电路板尺寸,降低加工成本,兼顾终端产品之外型与成本。以上特色使N76E003系列特别适合电池充电器、声霸音响控制器、LED灯光控制器、小家电控制器、温控器与烟雾传感器等应用。

N76E003可支持超越工业规格之2.4V至5.5V宽工作电压范围和-40℃至105℃的宽工作温度,并具备4KV EFT/7KV ESD高抗干扰性、6路PWM模块、全温全压误差2%的16 MHz RC高频振荡器和10 kHz 低频震荡器。其中重置脚位 (Reset Pin) 可做为输入脚位使用,包含两组UART、一组I²C接口以及一个8信道的高速300 kHz 12位 ADC转换器,可快速完成模拟至数字讯号之转换,并具备自动唤醒功能,丰富周边使产品设计极具弹性。

封装与供货
N76E003AT20和N76E003AQ20现已开始提供样片并投入量产,采用20脚位TSSOP20(4.4mm x 6.5mm )和QFN20(3mm x 3mm)两种封装方式。

网友C:
我有可以替代的!

网友D(2018-01-19):
SM51F003  这款就可以兼容

网友E:
中颖好像是没有兼容的

网友F:
芯圣貌似有了

网友G:
可以了解一下

2 MB

网友H:
价格怎样?

网友G:
加我企鹅 55零489325 给你太低别人眼馋就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