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个是什么关系:SOC、ASIC、单片机、微控制器、微处理器

楼主(2017-12-05):
感觉这几个术语一开始是有明确的意思,随着技术发展,这些术语产生交融.
比如说stm32吧,可以说是微处理器吧,也可以说是单片机、SOC。一些针对特定应用领域的stm32可以说是asic吧

网友A:
单片机:一种内置了CPU,RAM,ROM,I/O口的芯片,这四种设备是计算机系统必备。单片机往往还具有计数器,PWM,AD,DA之类功能。
SOC,一般是指system on chip,可以看成是一种更高级的单片机,将更复杂的功能集成到芯片,几乎可以做到不需要额外的控制逻辑就可以完成设计。
ASIC:(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),专用集成电路,区别于通用集成电路。

最后的问题,应该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