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处理器功能咨询

楼主(2017-12-05):
STM4C123用来做直流无刷的方波控制资源够?如果40k的控制周期完成数字PID算法来得及?

网友A:
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频率?

网友B:
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控制器频率

网友C:
我看手册说跑80MHz勘误表里面说Flash可能有问题,要跑到40MHz

网友D:
新生产出的IC频率可以到80M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频率?

很多主流的驱动控制单元都是跑40k的PWM。

网友F:
40KHz的频率合一周期25ns,得精准知道完成所有计算所需要耗费的时间,然后再安排适当的时序揉进去

网友G:
PID可以使用递增的,减少计算量。

网友H:
80M勘误表说Flash会有问题,估计只能用到40M了,应该很危险了。

网友I:
40K处理PID很轻松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