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IO口一直输出低电平

楼主(2017-12-05):
我的单片机用的是STM32F4250,P1.3口不接任何元器件的时候,输出的还是低电平,给单片机的程序如下:
void main()
{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  for(;;)
  {
    P1DIR |= 0xff;
    P1SEL &= ~(BIT2+BIT3);
    SD16AE &= ~(BIT2+BIT3);
    P1OUT |= BIT2+BIT3;
  }
}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么?

网友A:
你用这个程序的时候,P1.2口出来的是什么电平?

网友B:
接一个上啦电阻试试看。

网友C:
是不是单片机有问题啊

网友D:
没看你的配置是否正确,多用几个IO口试试。

网友E:
加一个上拉电阻,IO能够为1吗?

网友F:
应该是有虚焊,楼主检查一下试试。

网友G:
你这是设置的输出 和上拉吗

网友H:
扯淡呢么?
问STM32的问题给msp430的代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