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控硅输出干扰热电偶测量

楼主(2017-12-05):
可控硅输出端(AC 220V)经电阻降压反馈给单片机AD输入端测量输出电压幅度,由于需要测量此电压整个单片机测量系统的GND为热地,单片机另一AD输入端接热电偶测量,当可控硅输出就会干扰热电偶的测量,测量温度会随可控硅输出升高3~4度,怀疑是热电偶输入电路同市电共地相互干扰了,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类干扰吗?谢谢!

网友A:
是传导还是 埸耦合的,输入端要进行低通滤滤波处理或数字滤波处理,还要外面加屏BI.

网友B:
如果不是可控硅调相,只是起个常开、常闭开关的作用,那么可控硅根本不会带来干扰,干扰要么来自他处,要么根本就不是什么干扰,而是设计的错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不是可控硅调相,只是起个常开、常闭开关的作用,那么可控硅根本不会带来干扰,干扰要么来自他处,要么 ...

是可控硅调相

网友C:
我来做的话,就再增加一个单片机,用来测量电压,用光耦隔离和主控串行通讯。

网友D:
可以换用其他热电偶或使用其他种类的温度探头,比如铂热电阻测温,比对一下,看看能不能复现“温度变化”的问题;
如果换了测温方法,现象不再,可以检查一下热电偶探头的布置方式,如电偶控头外壳是金属铠装,看看里装的电偶双金属结点是否和外壳搭上;
如果探头外壳接地,则检查一下热电偶调理电路或模块的供电方式,其电源地是否可靠地与单片机系统的电源地相连。

网友B:
可控硅调相的干扰很大,如果是大惯性的热控制,用过零触发可控周期法来实现,这样就没有调相干扰了,否则要从整体设计上下功夫,不是加个什么滤波器就能解决的。

网友E:
改设计吧

网友F:
是不是布线引起的?热电偶电阻很小,好像干扰没那么严重,但是热电偶输出电压也很小,没具体搞过,只是这么想。把负载改成小功率灯泡看看测温有没有改善,如果有改善就是布线问题,电流引起的干扰。如果无改善,那就是电压感应引起的干扰。

网友G:
请问有什么单片机的地可以是热地?

网友G:
请问什么型号的单片机的地可以是热地

网友H:
也可以弄个电压互感器隔离一下,电压互感器在电能表里用的比较多。

网友I:
如果可控硅也是由单片机控制的话,在AD采样要避开开关时刻,最好在可控硅两次动作的中间采样,可避免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