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列表
请教大神这是什么器件

楼主:
有点像变压器,但是没接在交流回路里,而且有一侧还引出了两个铁丝,另一侧可能也有 ,
背面图左侧那两个焊点就是铁丝的,请假这是什么器件呢,那么多引脚都是干什么用的呢

网友A(2017-12-06):
是不是电流互感器?

网友B:
“有一侧还引出了两个铁丝”
不大可能。
估计是镀了焊锡的铜线。
拿块小磁铁试试看。

网友B:
“有点像变压器,但是没接在交流回路里”
变压器不一定接入纯交流电路。单端正激和单端反激开关电源,都是与功率开关管串联,工作时变压器绕组内电流含有直流成份的。

网友C:
铁丝?

应该是高频变压器

楼主:
是铜线,用刀刮开里面是黄的,为什么要镀焊锡?

楼主:
卸下来了,一端是6个引脚剪掉了一个,一端是四个引脚从内部引出了两根铜线,这是啥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铜线,用刀刮开里面是黄的,为什么要镀焊锡?

为了容易焊接。

楼主:
变压器怎么能弄出这么多引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铁丝?

应该是高频变压器

高频变压器为什么有这么多引脚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高频变压器为什么有这么多引脚

你这个变压器骨架两边一共12个引脚,还剪掉了3个,不算多。
我绕过34个引线头的变压器,骨架上的引脚根本不够用。

网友B:
变压器不是器件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高频变压器为什么有这么多引脚

需要多路输出电压

网友D:
铁氧体磁芯的高频变压器。

网友E:
看着这焊接的痕迹,又想起了以前暑期工厂兼职经历

网友F:
这货就是个变压器,开关电源里用的就是这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那两根“铁丝”有可能是保护或者温度器件的引脚。

变压器里面还能有温度器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那两根“铁丝”有可能是保护或者温度器件的引脚。

变压器里还能有温度器件?

发新帖 本帖赏金 1.00元(功能说明)我要提问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变压器里还能有温度器件?

为什么不可以?
虽然这个变压器的两根镀锡引线不大像是温度器件,但变压器尤其是大型变压器里面放置温度敏感器件的很常见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变压器里还能有温度器件?

很多变压器里都有,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产品,用于过温保护。小型变压器里的温度传感器又两种形式,一种是串在绕组里的,过温即断开绕组(断电)。一种是独立输出的,通过外电路降低负载来实现过温保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