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计算输入输出,以及分析这个电路

楼主(2017-12-06):
请教这个电路输入输出的关系,计算一下,并且解释一下电压基准在电路中的作用,谢谢大神,麻烦具体分析一下

楼主:
REF/2是电压基准,这能起到什么作用,是不是单单纯的只是作为抬高基准点,在输入AD5''为0时,输出不为0,麻烦教一下我计算AD6

网友A:
并且解释一下电压基准在电路中的作用

你的运放使用单电源,所以需要一个偏置电压,才能够令此反相放大器正常工作。电压基准就是为了提供此偏置而加入到电路中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EF/2是电压基准,这能起到什么作用,是不是单单纯的只是作为抬高基准点,在输入AD5''为0时,输出不为0,麻 ...

请教这个电路输入输出的关系

输出与输入关系,是信号频率的函数。对数坐标中,近似由三段直线构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教这个电路输入输出的关系

输出与输入关系,是信号频率的函数。对数坐标中,近似由三段直线构成。 ...

你说的啥啊

网友B:
输出与输入关系,是信号频率的函数。
做一个仿真看下波特图比较好。

网友C:
AD6=-(R67//C80)*(AD5-REF/2)/R63+REF/2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并且解释一下电压基准在电路中的作用

你的运放使用单电源,所以需要一个偏置电压,才能够令此反相放大器正 ...

前辈,你好,加偏置不是使得输入交流信号的正半部分不会失真吗?而不是为了运放能正常工作加的吧?运放加了合适的电压就能工作啊 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前辈,你好,加偏置不是使得输入交流信号的正半部分不会失真吗?而不是为了运放能正常工作加的吧?运放加 ...

这是反相放大器。没有偏置,输入为正时输出为负,单电源怎么输出负电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