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clone 4的lvds bank可以接3.3v吗

楼主(2017-12-06):
xilinx的器件有lvds_25和lvds_33

cyclone 4的只有lvds_25
开先设计没注意

现在有3.3v的io和lvds接在同一个bank上,并且bank的vccio接的是3.3v

试了下能跑起来,也挺正常的,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

另,lvds我是做接收,FPGA这边是lvds接收器

有没有这么玩的,靠谱不

网友A(2018-03-10):
楼主可否留个qq啥的,请教下lvds技术问题

网友B(2018-06-05):
这个系列不知道。xilinx的肯定是不行

网友C:
记得LVDS25和LVDS33电平是兼容

网友(2019-05-09):
请问楼主用3.3V跑的频率多少呢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