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00系列接收多路音频信号的方法

楼主(2017-12-06):
5000系列接收多路音频信号的方法

55X,54X系列的芯片没有带MCASP接口,而音频的AD/DA接口很多是通过I2S方式传输的,5000系列芯片的MCBSP口可以配置成为I2S兼容模式,但是,如果是多路的I2S,MCBSP就不能胜任,必须在输入MCBSP口之前将多路的音频I2S组合成为一路I2S再送给DSP.

假设有8路音频需要送进DSP,就一共有4根I2S线,每根带2路音频,如果是5509A的DSP处理器,只有3个MCBSP接口,就算全部用上了也只能接收6路音频.况且在实际产品应用中不建议这样使用.

如果在DSP前面加片不大的FPGA就可以比较容易的解决这个问题,假设音频没通道位宽为32bit,采用率是48k,采样串行时钟就是3.072Mhz,4路I2S的话就是12.288Mhz,如果使用12.288Mhz时钟作为交换时钟就可以把4路I2S的音频复合到1路I2S上,前提是这4路I2S是用同一个串行时钟的.

具体是先把每1路I2S传并转换出来,一共有256bit并行数据,使用左右时钟锁定,然后由并串转换器,使用12.288Mhz时钟将数据重新CLK出来.

DSP的MCBSP接口的方式要配置成单相帧,每相8字,每字32bit的模式.

网友A:
C5000系列是目前TI DSP的主流DSP

网友B:
C55x系列是TI的第三代DSP,功耗为VC54xx的1/6,性能为VC54xx的5倍,是一个正在发展的系列。

网友C:
低功耗立体声编解码器TLV320AIC3262推荐

网友D:
内部集成的语言吗

网友E:
以前使用过C5509的芯片。

网友A:
涵盖了从低档到中高档的应用领域,目前也是用户最多的系列。

网友B:
TMS320C5000系列包括C54x和C55x系列

网友C:
TLV320AIC3262最少是输入两路信号。

网友E:
C5000的开发板还是比较便宜的。

网友D:
还是说必须使用I2S芯片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