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 DSP芯片后缀字母所代表的含义

楼主(2017-12-06):
TI DSP芯片后缀字母所代表的含义

我们平时可能只会以芯片的型号来区分DSP,很少关注到芯片后缀的那些字母,但这些后缀的字母有时候和我们的开发也有一定的关系,记得刚开始烧写2812FLASH的时候,总是无法成功,后来咨询了供应商的客服之后,才知道原来我们所使用的芯片是TI推出的比较新的芯片,虽然大家都是2812,但是细微之处还是有区别的,烧写的时候也需要使用最新的烧写插件。那么,您对TI DSP芯片的后缀字母有所了解吗?例如:TMS320F2812PGFA  TMS320F2812PGFQ  TMS320F2812PGFS这三款2812DSP芯片后面的A Q S  分别是什么意思
,您知道吗?不清楚的话,请看下面的详细讲解,以2812为例,其他系列的芯片请下载附件中的"TI DSP 器件命名规则袖珍指南"
这三款2812DSP芯片后面的A Q S 代表的
意思:
是温度范围,  A =-40°C~85°C    Q=-40°C~85°C,Q100 FaultGrading    S=-40°C~125°C
例如:TMS320F2812PGFA
1.
前缀:TMX=实验器件
TMP=原型器件 TMS=合格器件
2.
系列号:320=TMS320系列
3.
引导加载选项:(B
4.
工艺:
C=COMS
E=COMS
EPROM
F=Flash
EEPROM
LC=
低电压CMOS3.3V
LF=Flash
EPROM3.3V
VC=
低电压CMOS3V
5.
器件类型:
20x DSP
24x DSP
54x DSP
55x DSP
62x DSP
64x DSP
67x DSP
3X DSP
6.
封装类型:
PAG=64 -
引脚塑料TQFP
PGE=144 -
引脚塑料TQFP
PZ=100 -
引脚塑料TQFP
7.
温度范围:(默认0°C-70°C
L=0°C~70°C
A=-40°C~85°C
S=-40°C~125°C
Q=-40°C~85°C,Q100 Fault Grading
8.
补充说明:
PLCC=
J形引线的塑料芯片载体
QFP=
四方扁平封装
TQFP=
薄四方扁平封装

网友A:
用了这么久的DSP,真不知道具体的含义呢。

网友B:
这个非常详细。

网友C:
我也只会以芯片的型号来区分DSP

网友D:
这是个系列型号,还能有什么意思的。

网友:
TMS320芯片的命名方法原来如此。

网友A:
主要是根据功能来选择的。

网友B:
以后就知道DSP的不同分类的。

网友C:
没想到后面的含义这么全面。

网友D:
TMS320F产品系列,28335型号序列号

网友:
ti公司三大DSP芯片的区分方法。